推荐的简易单片机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8-31):
放电电阻R2没有提供功率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电电阻R2没有提供功率参数。

稳压二极管将最高电压限制为5.6V,那么可计算得知流过电阻R2的电流最大为5.6V/1000R=0.0056A, 知道了电流,用电流乘以电压既得出功率。5.6*0.0056=0.03136W  约等于1/32W

那么我们常见的电阻至少也有1/8W,因此这个电阻几乎无需考虑功率,随手抓一个都满足功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