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无需建模的锂电池电量计芯片

楼主(2024-03-23):
有哪位大佬能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锂电池电量监测芯片?就是库仑计,测量电池电量的,而且不需要建模的。

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一款合适的,大多数都是需要拿到电池厂家的充放电数据来建模,很麻烦,有没有那种直接贴上就可以用的,不需要建模的?

大家帮助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直接用TI的INA系列加一个取样电阻,自己软件取样计算就可以了,我之前做过一个,跟库仑计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B:
能测量的只有电压电流电阻等,电池的容量不能直接测量。
而且容量是一个不稳定的值,同样的电池温度越低能放出来的
电量越少,随着充电次数的增加容量也会变少,用厂家的充放
电数据建模得来的值也只是会有很大误差的。
有时候我们手机的电量明明还有很多,可是用不了多久就关机了,
就是这个原因。
电动汽车在夏天(30度以上)可以跑出厂家给出的公里数,到了0度
就跑不了那么远了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做产品话,就得专用芯片,功能做的花里胡哨的,商品嘛!

自己玩的话,能实现目的越简单越好,我给自己电动车换了铁锂电池后原车电量表特别不准,要么满电要么立马没电给你撂路上。决定做个电量表,开始计划做库仑计后来想做个安时计不就行了吗,电瓶回路串个几十毫欧的电阻累计消耗的安时电量,小电阻不好找买分流器体积太大,某一个宝上几块钱买个霍尔电流传感器小板太好用了,还隔离给电路取电带来方便,直接买个电动车手机充电头完事。用了一年多了很满意,还能监测电瓶电量衰减情况(经历冬天和夏天目前无衰减)

网友D:
Q=It
I:Currrent
t=Time
Example:
Battery capacity:1000mAH
---> discharge=1000mA x (Hour) 60 min x 60 sec x 1000msec ,
Measure current each 1ms
capacity for discharge :1000x60x60x1000-discharge current.
capacity for charge:1000x60x60x1000+charge current.

网友E:
能分享一下设计吗,包括电路和代码?

网友F:
我是ADC检测电流,0.1~1秒检测1次,累加即是库伦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