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 为什么我从函数定义无法跳转到库函数里?

楼主: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从函数定义无法跳转到库函数里,他说我库函数里包含了错误地址
C:\Users\Desktop\stm32\project\library\stm32f10x_rcc.c 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屏幕截图 2024-03-23

其他路径我应该是都对的

其他路径我应该是都对的

屏幕截图 2024-03-23

是这个库函数里的问题吗

是这个库函数里的问题吗

网友A(2024-03-23):
路径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B:
使用相对路径试试

网友C:
把stm32f10x_rcc.c这个文件从工程中删除,重新添加。估计你的工程是复制其他工程得到的,比较容易出现路径问题

网友D:
头文件的路径经常因为COPY不同的地方,或者中文路径不能正确引入

网友E:
Keil C51因为非常老有中文路径问题,但是楼主用的是RVMDK,这是个非常新的软件,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