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啊,隔离?有必要吗?当分压是3.3V的时候,Vi是4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4-03-23):
防反向“充电”

网友B:
电路不完整,无法确定。

网友C:
二极管用于反极性保护。

网友D:
应该是防充电器给单片机灌电流的

网友E:
单看这个电路没啥用。如果用于ADC检测,则可以判断外接电源接入。

网友F:
1.单向导电,防止 VUSB进入到Vi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防充电器给单片机灌电流的

这样接不影响VI采样吗 VI接的是MCU 的IO口

网友H:
电路太少了,看不出,画完整一些,分析会全面

网友I: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是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