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向2片74HC595送数,可不可以送0xFFFF,一串过16位

楼主(2024-03-23):
谢谢大家

网友A:
2片74HC595级联,连续送2个8位或一次送16位数据。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P_HC595_SRCLK = 1; //移位时钟
                P_HC595_SRCLK = 0;
        }
//        P_HC595_RCLK = 1;//锁存输出数据
//        P_HC595_RCLK = 0;
}
/**************** 向HC595连续发送2-N个字节 ******************/
void DisplayScan(unsigned char x,y)
{
        Send_595(x);
        Send_595(y);
//        Send_595(z);
        P_HC595_RCLK = 1;//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0;
}

/**************** 向HC595一次发送16位数据 ******************/
void Send_595(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P_HC595_SRCLK = 1; //移位时钟
                P_HC595_SRCLK = 0;
        }
        P_HC595_RCLK = 1;//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片74HC595级联,连续送2个8位或一次送16位数据。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及时、全面、详细。

网友B:
可以,比如有8个595串联,你可以将8个字节全部移出,再锁存,LED点阵屏我就只这样操作的。

网友C:
2片595就应该一次发16位,你发别的位数反而不对。

网友D:
1片8位2片16位3片24位以此类推 不能多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