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仿真到制作实物等诸多问题

楼主(2024-03-23):
本萌新努力了这么多天姑且是做出来一个正式的代码和仿真了。但有一些小问题,1、我发现即便没有这些,隔壁的仿真也能正式启动(【新提醒】基于51单片机篮球计分器12864显示仿真及源程序 - 51单片机 (51hei.com)),但大部分看到的例子里是一定有的,也就是说在制作实物时,这些不能省,对吧? 屏幕截图 2024-03-23

2、实物制作使用pads还是ad好一点。(主要看市面上用哪个)以及画pcb版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我正在找一些视频正在学习中,打算给这个处女作给他整个实物出来。
3、当我把pcb版画出来后该怎么做?自己找零件焊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让人帮忙根据图纸帮我做好的?或者焊接需要哪些工具和注意事项?
一下附仿真的总体实物图 屏幕截图 2024-03-23
也十分感谢最近答复我的大佬。毕竟我最开始用keil甚至因为设置的是cpp文件导致根本用不了,然后又犯各种低级错误,跌跌撞撞才摸到现在这样。十分感谢论坛里友善的大佬们
在这里撒一些白嫖来的黑币就当纪念好了()

网友A:
  • 仿真不是必须的。使用仿真的目的是为了对系统功能进行验证,对于实际项目开发不是必要的步骤,在学习阶段使用仿真软件可以省去购买硬件的成本
  • 新手绘制PCB可以尝试国产EDA工具:立创EDA
    该国产EDA工具B站上有详细的视频教程可供观看:【功能与技巧】嘉立创EDA专业版
    也有配套书籍:《电路设计与制作实用教程——基于立创EDA》

网友A:
  • Proteus仿真不是必须的。软件仿真目的是对系统的功能进行验证,学习阶段使用仿真可以减少硬件方面的成本投入
  • 新手推荐使用立创EDA绘制PCB。在B站上有嘉立创EDA的配套视频教程【功能与技巧】嘉立创EDA专业版,也有相应的书籍《电路设计与制作实用教程——基于立创EDA》
  • 当你使用了第2点提到的EDA软件就知道绘制完PCB的下一步该怎么做了:免费打样、购买元器件、购买电烙铁和焊锡丝,焊接、下载程序调试。焊接操作可以观看焊接教学】技小新手把手教你焊接元器件进行学习

网友B:
1、如果你打算用STC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可以省
2、我用过AD,很麻烦,后来又用了立创EDA,发现是真的好用。低速的电路板基本上没什么要求,电路走的通就好
3、PCB在嘉立创打挺不错的,每个月还能免费打样PCB,拿回来自己焊就好

网友C:
不放心的画出来让网友帮你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打算用STC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可以省
2、我用过AD,很麻烦,后来又用了立创EDA,发现是真的好用。 ...

现在好像要每个月消费100元以上,下个月才有20元免费券吧,只能10*10以下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打算用STC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可以省
2、我用过AD,很麻烦,后来又用了立创EDA,发现是真的好用。 ...

主要是论坛里的eda/pcb区域只显示了pads和ad软件是我相对认识的。至于立创eda好像又看到广告之类的,但因为论坛内没有怎么看到相关的所以没留意。毕竟真要做感觉还是要和市面上主流软件挂钩。

网友E:
如果用STC新出的单片机,X1,C1,C2,可以省。

网友F:
1. 建议复位电路和晶振上件,或者用STC8H/G系列的单片机,和51编程一样。

网友F:
1. 建议复位电路和晶振上件,或者用STC8H/G系列的单片机,和51编程一样。
2. 选自己会的设计软件,打板到某一个宝或者立创都可以。
3. 批量焊接可以让立创焊,一块就自己焊,看你有没有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打算用STC的单片机,复位电路可以省
2、我用过AD,很麻烦,后来又用了立创EDA,发现是真的好用。 ...

用LCEDA,是因为有羊毛可薅,但就算10*10的板,又能花多少钱?一包烟钱、一人份的夜宵而已。。。。

我周边的都说LC样板可以用,批量都找其它厂了,都说LC的批量伤不起

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网友H:
你画好原理图我可以帮你检查修改原理图,帮你画好PCB。做实物的话我也可以提供清单给你指导你焊,或者我焊好给你。

网友I:
仿真不是必须的。使用仿真的目的是为了对系统功能进行验证,对于实际项目开发不是必要的步骤,在学习阶段使用仿真软件可以省去购买硬件的成本
新手绘制PCB可以尝试国产EDA工具:立创EDA
该国产EDA工具B站上有详细的视频教程可供观看:【功能与技巧】嘉立创EDA专业版
也有配套书籍:《电路设计与制作实用教程——基于立创EDA》,请将下面的三个压缩文件都下载到本地硬盘中,选中3个压缩文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即可

网友I:
你画好原理图我可以帮你检查修改原理图,帮你画好PCB。

网友:
主要是论坛里的eda/pcb区域只显示了pads和ad软件是我相对认识的。至于立创eda好像又看到广告之类的,但因 ...

没什么主流PCB软件。

网友J:
软仿要淘汰了,十年前没条件必须用。现在STC8H8K64U 支持USB仿真 USB下载,直接用啊。初学者可以去白嫖一个核心板或者抄他们的线路图去嘉立创白嫖打样, 扎扎实实的从焊接开始

网友K:
建议复位电路和晶振上件,或者换其他系列的单片机,和51编程一样。 选自己会的设计软件,打板可以到立创

网友L:
打样的话 立创EDA
要是动手力强  可以自己做 热转印 最简单
感光板 也行  简单的 画图用的Sprint-Layout60

网友M:
如果仿真上面有的电路,你自己又不确定可不可以省,你在画电路的时候可以预留(就是电路正常去画,元器件不贴上去就行了),使用什么软件就看自己的选择了(个人感觉其实使用什么软件都差不多),像上面的评论说的一样,要是动手力强,可以自己做热转印,如果动手能力一般的话,可以在嘉立创打板(打样一般三天就到了),然后自己贴元器件,不想自己动手的话直接找人帮忙就好了(在学校的话还是有同学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