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D25Q128 SOP8闪存芯片删除出奇的快,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3-24):
数据手册整片删除时间典型值为40S,实际擦除时间仅仅为8-6秒。
替换其他厂家同型号的25Q128芯片均未有这样的问题的,虽然说快是好事,太快让人感觉蹊跷不踏实了。

大家有遇过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芯片太聪明内部有微程序发现内容是0xff就跳过擦除操作了?

网友A:
如果你擦除动作有读忙标,并用忙标来确定是否擦除完成,一般来说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B:
你的GD25Q128的尾缀是E吗???不同尾缀表示不同性能。

网友C:
芯片手册上的数据是芯片开始设计时的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工艺在不断改进,因此很多的参数也在不断的优化,但是
手册上的数值却不一定会同时更改。

网友D:
首先,你得保证你代码是对的
它左边原本是应该有个最小值的
芯片数据手册一般给的是一个范围值,可以给你提供程序或者电路的设计依据
设计时,应该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说,有可能会有擦除时间达200S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GD25Q128的尾缀是E吗???不同尾缀表示不同性能。

贴在板子上是CSIG,datasheet上典型整片擦除时间是60S,其他型号和其他厂家也都测试过,都没有这个问题。
判断擦除完成是读取成功标志,所以时间判读是没有问题的。

不明确的东西干脆就不用了,还是用WINBOND的省心,价格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擦除动作有读忙标,并用忙标来确定是否擦除完成,一般来说是不会出错的。

是的,读取的是寄存器完成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手册上的数据是芯片开始设计时的值,随着时间的推移,
生产工艺在不断改进,因此很多的参数也在不断的 ...

很多人反应GD的东西奇怪,可能设计的时候有些小聪明吧,以前用过他的CM0好像就是后面的程序FLASH很慢,有人挖出内部使用了类似25Q存储需要的时候调度到RAM里面运行,调度过程占用了时间。
其实创新是没有问题的,但创新的东西需要显式的写在DATASHEET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得保证你代码是对的
它左边原本是应该有个最小值的
芯片数据手册一般给的是一个范围值,可以给你提 ...

最左面的最小值是空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左面的最小值是空白

没有写就是不确定
有的芯片性能可能比实际的好,但也有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生产为了保险起见,会给出一些个最差的参数进行对比

楼主:
结帖,测试过了

原来整片内容是0xff的时候,擦除时间大致是6-10秒;
全片写满了内容,擦除时间60-70秒。

也就是说,GD的FLASH片内有微代码类似的极致判断是否需要擦除的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结帖,测试过了

原来整片内容是0xff的时候,擦除时间大致是6-10秒;

我怀疑这个芯片有个指令可以读一个扇区的检验和。它擦除时候,芯片会读取每个扇区的校验和,如果全是FF的检验和,就不擦除。这样省时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贴在板子上是CSIG,datasheet上典型整片擦除时间是60S,其他型号和其他厂家也都测试过,都没有这个问 ...

这个NorFlash芯片明显是打磨后重新丝印的,建议换成原装芯片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