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AR配置STM32单片机问题 关于启动文件

楼主(2024-03-24):
最近在学习STM32单片机,遇到一个问题所有的中断都不能用,不能进入,比如定时器中断,如果把服务函数放入main就能用,我做的实验是数码管一秒加一个数字,外部中断也是如此,我怀疑是启动问件问题,但是也添加了那个.S文件啊

网友A:
既然放进main就能用,那就这么用呗。要不把工程文件上传?

网友B:
IAR的启动文件与Keil不同,
中断的函数名在启动文件里面定义好了的,直接复制过来,比如
void  I2C_IRQHandler(void){

}
要这样写,也可能是在中断函数里没有清除中断标志,还有可能
是中断标志的清除方法不对,有的是写“0”清除,有的是专门的清
除中断寄存器写“1”清除。
不清除的话会卡在中断里出不来,你就感觉是没有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的启动文件与Keil不同,
中断的函数名在启动文件里面定义好了的,直接复制过来,比如
void  I2C_IRQHa ...

您说的这个都注意到了

网友B:
NVIC->ISER也要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NVIC->ISER也要设置

用的安富莱的配置

楼主:
已经好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