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AD采样后怎样转换?

楼主(2024-03-25):
请教各位师傅,PS2摇杆AD采样后的电压值怎样转换成步进电机的角度,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及显示?
求思路谢谢!用于DIY制作

网友A:
计算,这是根据你自已要求的灵敏度来决定的。

楼主:
请提示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转换函数该怎样写呢?

网友B:
可以参考AD转换例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提示一下:计算的方法和转换函数该怎样写呢?

先学学C语言吧,那是人类和单片机交流的语言。
用C语言写出程序(经过编译后)交给单片机去执行,
你只要在里面写出计算方法,单片机就能算出结果
并执行,你学过的数学计算方法都可以用上,但是
要用C语言的格式写出来。

网友D:
1.使用ADC进行转化,摇杆模块的输出量是模拟量,而STM32需要的是数字量,所以需要通过ADC来进行转化。

2.使用DMA进行数据移植,因为DMA不占用CPU资源,当代码比较多且繁杂时,使用DMA可以减少对CPU的使用,让CPU有更多的时间去执行其他的代码。(这里不使用)

3.通过OLED屏幕显示数据,要想知道实现是否成功,可以通过OLED屏幕,串口收发,或者KEIL软件的Dubug功能查看数据的变化,这里我使用的是OLED屏幕

网友E:
SP2摇杆里面是,是以横竖两条轴形成两个电位器,以这两条轴把摇杆摇动的空间分割成四份,所以你,你推动摇杆到一个点上它的坐标值就是电位器读出来的AD值,你这个AD值和横竖坐标的中点加上横竖坐标的一条边就可以形成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分别是两个AD值,好到这里我们已知了三角形的是直角三角形然后分别知道两条直角边的长度就可以计算斜边的长度就是你摇杆推出的力度然后靠近中心点的三角形的角度就是遥感的方向。

网友E:
总结就是计算遥感推出去的力度是勾股定理,计算转动的方位是三角形正切函数。好了可以去把它转化成C语言就行了

网友F:
我知道的是DSP28355的芯片的adc采集后需要把采集到的值读取到寄存器中,后面在利用计算公式算出实际的电压值。(如果你有电压放大或缩小电路,需要在程序中体现相应的倍数)

网友F:
我知道的是DSP28335的采样流程:首先把adc读取到的值放入寄存器中,最后利用公式计算出实际的电压值(如果你的采样电路有缩小或者放大,需要在程序中体现相应的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