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icrochip studio 7在哪里可以修改系统堆栈大小?

楼主(2024-03-25):
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程序小就没有问题,但是程序大一点就跑飞了,程序是从之前的 iar-avr 移植过来的(在 iar-avr 里面是修改过系统堆栈的)

网友A:
在我印象中,PIC8位机用的都是硬件堆栈,低端点的PIC单片机用是8层的,像这种情况,就要靠自己去控制了,代码上人优化
高级点的8位机有31层的堆栈,正常使用的话,基本不会溢出的,只要你不用递归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印象中,PIC8位机用的都是硬件堆栈,低端点的PIC单片机用是8层的,像这种情况,就要靠自己去控制了,代 ...

简直是鸡同鸭讲,他说的显然是Atmel Studio,被收购以后改名了。

网友C:
被microchip收购了啊,就是PI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被microchip收购了啊,就是PIC

PIC开发软件是MPLAB,楼主搞的是AV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