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pcb实物制作相关

楼主:
因为ad建库以及各种错误导致头疼,所以听别人说去弄立创eda来做实物 个人目标图目前制作图 原件有没有不对劲的,有没有要补充的,这里的vdd和vee我完全没搞懂。或者哪里多余了那里弄错了什么的,麻烦指点一下。弄好了原理图我就去弄pcb版,然后就下单了。以及,个人下单的话(少量的原因得自己焊)焊板子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网友A(2024-03-25):
因为ad建库导致头疼?
这是基本功啊~
个人使用,建议AD或PADS,网上资料多,交流也方便。毕竟是多年的成熟产品了。
LCEDA,新生事物,有很多的BUG(可能是我还用不习贯),新手面对BUG是一种什么情形,想象一下。
别扯什么 产权、、发函之类的,个人用户,人家懒得理你,一切全看自己!

网友B:
电源指示灯,电源开关、外接电源的插针、单片机下载程序性的插针之类的都建议加上

网友B:
VDD和VEE得接的,那是LCD电源

网友C:
Vdd和Vee是干嘛的都没有搞懂就做PCB实物了啊?
12864的屏是有说明书的,至少要看看吧,或者参考
一下STM32单片机开发板上12864屏的接线方法再画
PCB吧,
单片机最好是用现在新式的型号,会少很多麻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dd和Vee是干嘛的都没有搞懂就做PCB实物了啊?
12864的屏是有说明书的,至少要看看吧,或者参考
一下STM3 ...

怎么说呢,作为萌新新做出第一个符合自己要求(指有时和同学亲戚打羽毛球)的代码,就像做一个实物出来纪念,而且也能拿来用(大概?)。但是了解的不多就开始莽了,有点不谨慎了,但b站上找的教程基本上只是教怎么画图库,pcb库,但是这类可能是常识的东西没怎么了解

网友E:
缺电源退耦电容。

网友F:
分三步走:第一是先学硬件基础,第二是学编程基础。第三步是硬件设计+软件设计,其中硬件设计需要系统的学AD软件(建议先学AD或者protel99SE)

网友G:
P3.2你不整个按键上去?看来STC单片机的烧写过程你也了解不多吧,几种烧写方式你都了解一下,官网看看,烧写方式、操作步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