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个产品要求输出使用4-20mA进行数据传输?如何理解

楼主(2024-03-25):
咨询一下论坛大佬,手上有一个产品要求输出使用 4 - 20mA进行数据传输,这个4 - 20mA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如果采用能够设置IO口为推挽模式的MCU,输出20mA负载能力没有问题。

网友B:
4mA表示0%,20mA表示100%,之所以不用0mA表示0%,是因为要给变送器留下工作电流。

网友C:
我抄一段过来你慢慢看慢慢学:

一般仪器仪表的信号电流都为4mA-20mA,指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
传输信号时候,要考虑到导线上也有电阻,如果用电压传输则会在导线的产生一定
的压降,那接收端的信号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了!所以使用电流信号作为变送器的
标准传输!
那么为什么选择4mA-20mA而不是0mA-20mA呢?4ma而不是0ma是用来检测线路开
路的,如果0是最小,那么开路故障就检测不到了。

在工业现场,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来完成信号的调理并进行长线传输,会产生以下问题:
第一,由于传输的信号是电压信号,传输线会受到噪声的干扰;
第二,传输线的分布电阻会产生电压降;
第三,在现场如何提供仪表放大器的工作电压也是个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和避开相关噪声的影响,我们用电流来传输信号,因为电流对噪声并
不敏感。4~20mA的电流环便是用4mA表示零信号,用20mA表示信号的满刻度,而低于
4mA高于20mA的信号用于各种故障的报警。
4~20mA电流环有两种类型:二线制和三线制。当监控系统需要通过长线驱动现场的驱动
器件如阀门等时,一般采用三线制变送器,这里XTR位于监控的系统端,由系统直接向XTR
供电,供电电源是二根电流传输线以外的第三根线。二线系统是XTR和传感器位于现场端,
由于现场供电问题的存在,一般是接收端利用4~20mA的电流环向远端的XTR供电,通过
4~20mA来反映信号的大小。
4~20mA产品的典型应用是传感和测量应用。在工业现场有许多种类的传感器可以被转换
成4~20mA的电流信号,TI拥有一些很方便的用于RTD和电桥的变送器芯片。由于TI的变
送器芯片含有通用的功能电路比如电压激励源、电流激励流、稳压电路、仪表放大器等,
所以可以很方便地把许多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4~20mA的信号。
电桥传感器的大多数应用是用于测量压力。在一个实际电路中,如果惠斯登电桥每条臂上
的电阻为2k ,那么无论从激励电压端或差分输出端看进去,它的等效电阻都是2k 。在没
有压力的时候,它的电桥是平衡的,输出电压为0。当施加压力时,由于电桥失衡,会产
生一个差分电压,差分电压便会反映这个压力的大小。
满度和色调是压力传感器的两个主要技术指标,现实世界里使用着的传感器都存在着一定
的非线性,它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输出电压随温度的变化不是线性的,
满度和色调都具有这种性质。
4~20mA的传感器信号调理解决方案
4~20mA电流环在结构上由两部分即变送器和接收器组成,变送器一般位于现场端、传感
器端或模块端,而接收器一般在PLC和计算机端,它一般在控制器内。
二线制4~20mA电路应用,其工作电源和信号共用一根导线,工作电源由接收端提供。
为了避免50/60Hz的工频干扰,采用电流来传输信号。二线制方案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确定所用接收器的数量,当有多个接收器时,它将要求变送器拥有一个较低的工作电源电
压。另外一种考虑是降低回路电流在接收端的压降。
二线制方案设计需要考虑:
(1)电路环中的接收器的数量:更多的接收器将要求变送器有较低的工作电压;
(2)变送器所必需的工作电压要有一定的余量;
(3)决定传感器的激励方法是电压还是电流。
图2为TI提供的带有电压调节和参考电路的二线制方案。图中XTR115/116是用于4~20mA
信号的精密的信号转换器,它包含有5V电压的稳压电路,可以向外部电路供电。一个精
密的片上基准电压可以用于电压偏置或者传感器的激励。
三线制4~20mA电路在设计上是由变送器端提供工作电源,为避免50/60Hz的工频干扰,
采用电流来传输信号。XTR调节器和现场的负载共用一个地接。方案设计需要考虑:
(1)电流环路中的接收器的数量;
(2)更多的接收器要求变送器拥有更高的工作电压;
(3)保证变送器所必需的工作电压,并应该有一定的余量。
TI提供的三线制的变送器应用方案如图3所示,图中XTR110是一个用于模拟信号传送的精
密的电压-电流转换器,它可以将0~5V或0~10V的输入电压直接转换到4~20mA、
0~20mA、5~25mA的输出信号。XTR110含有精密的电阻网络,以适应不同的输入输出
要求。一个10V的电压参考可以用于驱动外部电路。
4~20mA的校正
传统的4~20mA校正,要求特殊的夹具固定,需要特别的激光或手动电阻器调整,而调整
是相互影响的,需要一个测试、调整,再测试、再调整的过程,调整次数和范围有限。
电子器件和传感器调整起来不够方便。
现代的数字化4~20mA校正,它允许电子器件和传感器在封装之后进行调整;可通过计算
机计算出校正系数来简化数值调整;可以有无限的调整次数,并且有很好的分辨率和较宽
的调整范围;调整过程中不存在相互影响;电子器件和传感器可以很方便地调整。
XTR108是TI提供的校正4~20mA的解决方法。它具有480 A的电流参考,它提供RTD的非
线性校正,不需要外加可调电阻器。XTR108的特点有:
(1)具有传感器的线性化电路;
(2)数字校正。通过SPI接口可以直接对XTR108设置,通过SPI接口可直接编程EEPROM;
(3)自动稳零的可编程增益的应用放大器的增益范围为6.26~400倍;
(4)RTD激励的可编程电流的分辨率为1.54 A;
(5)校正参数存储在外接的EEPROM中;
(6)可编程的过量程和欠量程的输出。
此外,TI还提供一款桥路传感器的数字校正解决方案——PGA309,它是专为压力桥路传感
器设计的可编程模拟信号调节器。它模拟放大器传感信号并提供对色调电压和满度电压的
数字校正,由于避免了手动调整而获得了长期的稳定性,并将输出电压信号转换成4~20mA的输出。

一般仪器仪表的信号电流都为4mA-20mA,指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传输信号时候,要考虑到导线上也有电阻,如果用电压传输则会在导线的产生一定的压降,那接收端的信号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了!所以使用电流信号作为变送器的标准传输!那么为什么选择4mA-20mA而不是0mA-20mA呢?4ma而不是0ma是用来检测线路开路的,如果0是最小,那么开路故障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D:
用4-20mA恒流来传输模拟信号,抗干扰好

网友E:
4 - 20mA传输的是模拟量数据  4 - 20mA是可变恒流源 随检测的物理量变化(0% - 100%) 一定范围内不受负载阻抗包括导线电阻大小、供电电压高低影响。只需两根线既供电又传回检测信号 在数字器件电路普及前是很先进的。随着时代发展 有可能被替代  测温18B20很典型 三(甚至二)条线出去几十个测点温度全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 - 20mA传输的是模拟量数据  4 - 20mA是可变恒流源 随检测的物理量变化(0% - 100%) 一定范围内不受负载阻 ...

基本上两回事的,工业总线和民用设备的区别。

网友E:
"工业总线和民用设备的区别"   ??   我们玩手机敲字上网  “网”是从70年代漂亮国 军用通联开始的   那是 叁 回事吗? 军用啊

网友E:
十多年前就有在4 - 20mA电流上叠加数字信号的商品大量使用 模数兼容 便于计算机处理

网友G:
具体需要知道输出电平电压类型和输入阻抗才能计算。

网友H:
现在电流量一直还在用,优点当然是不受距离限制,线路电阻600欧以下,可以正常工作,你想一下,这得是多远的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A表示0%,20mA表示100%,之所以不用0mA表示0%,是因为要给变送器留下工作电流。

谢谢,我对应看一下

网友I:
这是普通常见的模拟量输出啊,西门子PLC的模拟量输出就有4-20mA电流输出,了解一点工控产品参数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抄一段过来你慢慢看慢慢学:

一般仪器仪表的信号电流都为4mA-20mA,指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

谢谢大佬,这个解释够全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普通常见的模拟量输出啊,西门子PLC的模拟量输出就有4-20mA电流输出,了解一点工控产品参数你就知道这 ...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J:
HART协议,了解一下吧。

网友K:
工控设备上,传感器最常用的一种传输模式, 比如水位传感器,    有专用的0-20MA  4-20MA的转换芯片; 也可以用运放实现;把采集到的模拟数据量通过运放V/I转换成电流输出;
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把采集的模拟数据 通过PWM占空比发送给专门的电流发射芯片或者运放,再转换成电流输出; 比如XTR111;。。。。。。。

网友L:
传输模拟量直接用4-20mA,传输数量量就用HART叠加于4-20mA之上

网友H:
这是一种工业标准信号,恒流输出,一般负载电阻750欧以下,不影响结果

网友M:
4mA表示0%,20mA表示100%,之所以不用0mA表示0%,是因为要给变送器留下工作电流。
0-100%对应你的寄存器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