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基于锦锐单片机遥控接收1527码的软解码程序

楼主(2024-03-25):
一款基于锦锐单片机遥控接收1527码的软解码程序

#ifndef _MAIN_C_
#define _MAIN_C_
/*********************************************************************************************************************/
#include "ca51f_config.h"
#include "includes\ca51f3sfr.h"
#include "includes\ca51f3xsfr.h"
#include "includes\gpiodef_f3.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delay.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uart.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system_clock.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rtc.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pwm.h"
#include "includes\system.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adc.h"
#include "Library\includes\wdt.h"

/*********************************************************************************************************************/
#include "TS_Lib\Includes\ts_configuration.h"
#include "TS_Lib\Includes\ts_def.h"
#include "TS_Lib\Includes\ts_api.h"
#include "TS_Lib\Includes\ts_service.h"
/*********************************************************************************************************************/
#include "tm1628.h"
#include "time.h"
//#include "74hc595.h"

unsigned char read_inner_trim(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FSCMD = 0x80;
        PTSH = 0x00;
        PTSL = 0x24;
        FSCMD = 0x81;
        value = FSDAT;
        FSCMD = 0;
        return value;
}
void SystemInit(void)
{
#ifdef LVD_RST_ENABLE
        LVDCON = 0xE1;        //设置LVD复位电压为2V
#endif
#if (SYSCLK_SRC == PLL)
        Sys_Clk_Set_PLL(PLL_Multiple);
#endif
#ifdef UART0_EN
        Uart0_Initial(UART0_BAUTRATE);
#endif
#ifdef UART1_EN
        Uart1_Initial(UART1_BAUTRATE);
#endif

#if (RTC_CLK_SELECT == IRCL)
//看门狗时钟源为IRCL
        CKCON |= ILCKE;                                                                                                    //使能IRCL
        WDCON  = WDTS(WDTS_IRCL) | WDRE(WDRE_reset);           //设置看门狗时钟源为ILCKE,模式为复位模式
#elif (RTC_CLK_SELECT == XOSCL)
        CKCON |= XLCKE;
        while(!(CKCON & XLSTA));
        WDCON  = WDTS(WDTS_XOSCL) | WDRE(WDRE_reset);   //设置看门狗时钟源为XOSCL,模式为复位模式
#endif
        WDVTHH = 0;                                                                                                    //看门狗复位阈值高八位设置 当前值为5s
        WDVTHL = 75;                                                                                                    //看门狗复位阈值低八位设置
        WDFLG = 0xA5;

        ADCFGH = (ADCFGH&0xC0) | VTRIM(read_inner_trim());        //加载ADC内部基准校准值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ystemInit();
        EA = 1;
        TS_init();
        Timer1_mode2_Init();
//        Uart0_PutChar(0xab);
  user_EEprom_init();
        Read_Buff();
        Out0=0;
        Out1=0;
        Out2=0;
        Out3=0;
        while(1)
        {
                TS_Action();
                Study_Key();
                Study_RF();
                if(rf_Ok&&(!Study_flag))                 //非学习状态
                {
                        rf_Ok = 0;
                        KeyTo1527();                                 //转换数据
                        for(i=0;i<KEY_num;i++)
                        {
                                if((RfBuff[0]==key_number[i*3+1])&&(RfBuff[1]==key_number[i*3+2])&&(RfBuff[2]==key_number[i*3+3]))
                                {
//                                        VT = 1;
                                        Hold_Time = 0;
                                        if(!LM)                                                                                                //点动
                                        {
                                                if((RfBuff[3]&0x10) == 0x10) Out0 = 0;
                                                if((RfBuff[3]&0x20) == 0x20) Out1 = 0;
                                                if((RfBuff[3]&0x40) == 0x40) Out2 = 0;
                                                if((RfBuff[3]&0x80) == 0x80) Out3 = 0;
                                                Uart0_PutChar(RfBuff[3]);
                                        }
                                        else if(LM&&!Decod_Ok)                                                                //自锁
                                        {
                                                if((RfBuff[3]&0x10) == 0x10) Out0 = !Out0;
                                                if((RfBuff[3]&0x20) == 0x20) Out1 = !Out1;
                                                if((RfBuff[3]&0x40) == 0x40) Out2 = !Out2;
                                                if((RfBuff[3]&0x80) == 0x80) Out3 = !Out3;
//            Uart0_PutChar(RfBuff[3]);
                                        }
                                        Decod_Ok = 1;
                                        break;
                                }
                        }
                }

        }

}
#endif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网友A:
楼主,调试命令放在那个文件?

网友B(2025-10-09):
你好,能贴下关键解码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