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使用 右边还有代码但是进度条拉不动了?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见图)右边还有代码但是进度条拉不动了怎么办啊,闪格移动过去可以

屏幕截图 2024-03-25

网友A(2024-03-25):
一条代码能有这么长?在分号处回车另起一行,不违背语法。

网友B:
不行你就先,回车看一下整体在调整 是感觉没有显示完整

网友C:
用鼠标光标拉过去

网友D:
插入一个反斜杠\回车换行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插入一个反斜杠\回车换行应该可以的吧

看语法,#define要求写在一行之内,要用\进行续行,但是函数没有要求写在一行里面,直接回车换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