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芯片SIC9535K的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3-25):
今天修理我的LED灯,拆开恒流芯片是SIC9535K,网上找不到电路图,下功夫吧,自己丰衣足食
看图手绘(图片芯片名字写错了):
leD灯数量请忽略,30串,我没画那么详细。
电路图自己画出来了,网上买芯片又是难题了,找不到9535K,只有一家SIC9535D的芯片
贵倒是不贵,1元,运费望而却步了,唉,
谁有代替芯片,后缀D能代替K吗

网友A:
如果空间允许,直接买恒流模块更换

网友B:
R2阻值错了?

楼主:
抱歉,的确画错了,谢谢指出

楼主(2025-01-26):
重新绘制了正确的图,一共学习

网友C:
看要替换芯片工作电压、电流,在系列中选合适的型号即可。如果电路图和引脚不同则要跳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要替换芯片工作电压、电流,在系列中选合适的型号即可。如果电路图和引脚不同则要跳接。

已经用芯片TP8533直接替换了,脚位都一样,只是4脚供电方式不同,TP8533用一个820K电阻和2.2u电容供电就行了,正常工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用芯片TP8533直接替换了,脚位都一样,只是4脚供电方式不同,TP8533用一个820K电阻和2.2u电容供电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