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一款ws2812系列彩灯

楼主(2024-03-25):
     各位大神大家好,最近想玩彩灯,,想找一款小灯,在组成灯带以后,其中一个灯坏了,比如中间的坏了,后面的小灯还可以亮,以前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产品的,只是没收藏,想不起来了,烦请有知道的大神在推荐一下,谢谢!

楼主:
这类小灯怎么并联使用呀

网友A:
2812都是串联使用的,并联好像没有见过,具体搜一下2818的规格书看一下你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类小灯怎么并联使用呀

电源并联使用,信号级联使用。

网友C:
这个叫断点续传。外置IC三通道led恒流驱动如TM1934/TM1935,内置IC全彩灯珠有ws2813/ws2815都是支持断点续传的。时序都是和ws2812兼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叫断点续传。外置IC三通道led恒流驱动如TM1934/TM1935,内置IC全彩灯珠有ws2813/ws2815都是支持断点续 ...

这个你搜一下嘉立创商城有资料的

网友C:
这个叫断点续传功能。ws2813系列都支持。某创商城一搜大把,资料很齐全。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D(2024-07-03):
WS2813系列支持断点续传功能,WS2815系列支持12V应用,欢迎多多使用交流。

网友D:
我是worldsemi的原厂,可以使用我们的WS2813系列,WS2815系列都支持断点续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