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单片机串口打印程序

楼主(2024-03-26):
   串口打印文本

/**
  ******************************************************************************
  * @file    main.c
  * @author  Alexander
  * @version V1.0
  * @date    2022-xx-xx
  * @brief   串口中断接收测试
  ******************************************************************************
  * @attention
  *
  * 实验平台:HK32F030M开发板
  *
  ******************************************************************************
  */
#include "hk32f030m.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sp_led.h"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enum{
        /* ftp */
    FTP_TEST = 10,

};
struct oam_excute_st
{
     int (*doit)(char*, char* , int *);
     int (*dumpit)(char*, char* , int *, int );
};
extern struct oam_excute_st * oam_execute ;
int ftp_test (char *buf, char *outbuf, int *len){

  printf("hello,world\n");
//  return 0;
}
struct oam_excute_st ftp_oam_table[]=
{
        [FTP_TEST]   = {.doit = ftp_test},

};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ch,i;

  /* 初始化RGB彩灯 */
  LED_GPIO_Config();

  /* 初始化USART 配置模式为 115200 8-N-1 */
  USART_Config();

  /*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  Show_Message();
  while(1)
        {
    /* 获取字符指令 */
//    ch=getchar();
//    printf("接收到字符:%c\n",ch);
//      printf("   指令   ------    LED状态 \n");
  ftp_oam_table[FTP_TEST].doit(NULL,NULL,&i);
    }
        }

/**
  * @brief  打印指令输入提示信息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Show_Message(void)
{
  printf("\r\n   这是一个通过串口通信指令控制LED实验 \n");
  printf("使用  USART  参数为:%d 8-N-1 \n",DEBUG_USART_BAUDRATE);
  printf("开发板接到指令后控制LED状态,指令对应如下:\n");
  printf("   指令   ------    LED状态 \n");
  printf("     1    ------    LED1亮 \n");
  printf("     2    ------    LED2亮 \n");
  printf("     3    ------    LED3亮 \n");
  printf("     4    ------    LED1灭 \n");
  printf("     5    ------    LED2灭 \n");
  printf("     6    ------    LED3灭 \n");
  printf("     7    ------    LED1反转 \n");
  printf("     8    ------    LED2反转 \n");
  printf("     9    ------    LED3反转 \n");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char* file ,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