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24-03-26):
目前有两个充电检测电路,VCC是充电电压5v,VDD是单片机供电电压,原理:通过检测引脚CHARGE_C的高低电平来判断是否在充电,目前使用的是第一个电路,出现检测时charge_c高低电平不确定,所以请教下各位第二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这样只能判断5V的充电电压加上了没有,不能判断充电的电流大小或有没有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判断5V的充电电压加上了没有,不能判断充电的电流大小或有没有充电电流

对,只需要判断充电电压是否存在,充电电流不需要检测

网友B:
按理说两个电路都可以检测,第一个电路高低电平不确定的话感觉可以找下原因

网友C:
两个电路都无法检测你目前是否正在充电,应该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你想检测你目前是否在充电,那你是不是给电池充或者是电容充,你可以检测此时这个充电回路中有无电流出现,电流不能直接检查,你可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路都无法检测你目前是否正在充电,应该带着问题去寻找答案,你想检测你目前是否在充电,那你是不是给 ...

是给锂电池充电,只需要检测机器是否在加载电压充电,无需检测有充电电流与否,有对应的电源管理芯片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两个电路都可以检测,第一个电路高低电平不确定的话感觉可以找下原因

是不是电压匹配问题导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电压匹配问题导致

5V进入,分压出来是3V左右,锂电直接给单片机供电的话电压在3-4.2V,就算5V供电单片机引脚给3V按理说也是可以检测到高的。可能单片机引脚配置有问题或者充电头电压不稳。当然电路二按理说好一点

网友D:
加上开关二极管隔离一下

网友E:
充电器如果是只有5V的话,如果是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的话,用第一个电路,R3换成43K, R7换成10K,肯定行,如果不行,那就是你代码或者单片机的问题了
如果是充电器有高压的话,就用第二个电路,因为,电压跨度太大了

单片机IO电平的高低,你是要看单片机的电气规格的,有没有开启施密特,只要电压在参数以内,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还有,如果是中断触发,需要滤波,不能简单的高低电平检测

网友F:
电平不确定 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电压稳不稳。  CHARGE_C如果时稳的, 再去检查单片机供电是不是稳的, 如果单片机用电池供电, 那就做个稳压电源先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如果是只有5V的话,如果是锂电池直接给单片机供电的话,用第一个电路,R3换成43K, R7换成10K,肯定 ...

已解决,程序出错,一是配置错了,配置下拉输入,电压实测一点多,配置浮空输入就可以了,二是检测过程中有其他进程中断导致高低电平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