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跟电子关系不大的问题

楼主(2024-03-26):
我是搞单片机开发的,但业余时间会搞点DIY,打发时间,也算是有点爱好
但苦于没有外壳,每每电路一画出来,就得先去马云家找个差不多的盒子,才能开始画板
觉得这样太麻烦了
就想自己去3D打印了,想学一款画3D结构方便的软件,有没有书或者是软件推荐的,将来有可能会搞专业结构设计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试试嘉立创的eda,可以根据你的板子生成外壳

网友B:
SOLIDWORKS很容易上手,简单的壳子什么的好学。但是那些什么旋转什么的我还是搞不定

网友C:
这得看楼主用哪个软件习惯了,solid works或者autocad都行

网友D:
pro-e (creo),可以有,3D软件也只会这一种。太复杂的特征还不会做,正在学习中。

网友E:
先从简单的AutoCAD下手, 3个月可以从小白到精通.

网友F:
用立创eda,设计外壳,容易上手,还能看3D图,还可以直接打出来

网友G:
SOLIDWORKS 挺好入门的

网友H:
与专业的搞合作,效果最好

网友I:
SOLIDWORKS,操作一下切割,拉伸,最后扫描功能领悟就可以做复杂结构,基本就可以做产品了

网友J:
Fusion360,既好学又好用,里面好多都是傻瓜式的,我同事一直在用,教育版的免费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嘉立创的eda,可以根据你的板子生成外壳

真不推荐立创EDA的外壳功能,这个功能过于简单,只能做些四四方方的盒子,太复杂的也做不出来。

网友L:
一般都用solid works吧?

网友M:
SketchUp 很容易用,做3D打印外壳足够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很容易上手,简单的壳子什么的好学。但是那些什么旋转什么的我还是搞不定

我也是用它,特别适合做外壳,如果不会旋转抽壳,让人帮你演示一下,就明白了,否则做空心的多麻烦啊。

网友O:
不到三和壳体上先找找有没有工模买?

网友P:
AutoCAD适合入门

网友Q:
可以试试嘉立创

网友R:
好厉害 我都是 手工裁亚克力  或玻纤板

网友S:
SOLIDWORKS去b站看教程也可以

网友T:
SOLIDWORKS和嘉立创eda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