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设P45控制lcd A为什么预设30秒时间让lcd息屏,到达预设时间P45没有给出低...

楼主(2024-03-26):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ads1110.h>
#include <stdio.h>

sbit LCD_BACKLIGHT      = P4^5;
#define LCD_ON          LCD_BACKLIGHT = 1;
#define LCD_OFF         LCD_BACKLIGHT = 0;
#define LCD_OFF_JUDGE   (LCD_BACKLIGHT == 0)
u16 power_saving_timer  = 0;//节电模式计时器

void main(void)
{
    LCD_ON;
    P0M0 = 0;       P0M1 = 0;
    P1M0 = 0;       P1M1 = 0;
    P2M0 = 0;       P2M1 = 0;
    P3M0 = 0;       P3M1 = 0;
    P4M0 = 0x20;    P4M1 = 0;
    P5M0 = 0;       P5M1 = 0;
        P37=0;

    Delay_ms(100);
    Zero_Coeff_Init();
    lcd_system_reset();
    ads_initial();
    Delay_ms(100);
    string_write(0, 0, " 20200115138 ");
    string_write(0, 1, "                ");
    Delay_ms(3500);
    string_write(0, 0, "Range:10mV      ");
    string_write(0, 1, "Volt:0.000mVDC  ");
    ads_convert();

    while (1)
    {
        Delay_ms(100);
        //熄屏省电判断
         if(++power_saving_timer > 299){//30秒熄屏
             LCD_OFF;
         }}
这是一小段,程序没有错误。在我原先设计的焊接板上能熄灭lcd。但是下载到新的STC8H8K64U的最小系统里检测,5分钟再测P45引脚,也还是高电平。没有想象中输出低电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多了分号
#define LCD_ON          LCD_BACKLIGHT = 1;
#define LCD_OFF         LCD_BACKLIGHT = 0;

网友B:
计时居然用主循环的dela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了分号
#define LCD_ON          LCD_BACKLIGHT = 1;
#define LCD_OFF         LCD_BACKLIGHT = 0;

多个分号好像没有啥问题啊,看了下编译后的汇编,没有影响到输出结果。

网友C:
多个分号没有问题。问题是power_saving_timer这个变量有没有变化。

网友D:
不知道你完整的while里有没有LCD显示程序,你可以把power_saving_timer这个变量放在LCD里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E:
5分钟?这么长时间没喂狗?单片机早就复位多少次了,一起时复位不就是初始状态吗

网友F:
既然你都说程序没问题,那问题只能在硬件上找了

网友G:
要吃透范例程序

网友H:
STC-ISP烧录配置里看下看门狗开了没,频率是不是和之前的一样。keil里面的代码优化等级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网友I:
排查硬件

网友J:
这是啥乱码?

网友K:
while (1)
    {
       Delay_ms(100);
        //熄屏省电判断
         if(++power_saving_timer > 299){//30秒熄屏
            P4M0=0x20;P4M1=0x20;
             LCD_OFF;
         }}

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while (1)
    {
       Delay_ms(100);

不得,这和io口没多大关系吧,我前面都设置它为推挽输出工作模式了

楼主:
大哥,我只是个小白,你发的天书我真看不懂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得,这和io口没多大关系吧,我前面都设置它为推挽输出工作模式了

看来不走过弯路的人,对端口设置的认识是模糊的。

网友L:
首先,你要确认Delay_ms(100);是否是100ms。

网友M:
Delay_ms(100);
        //熄屏省电判断
         if(++power_saving_timer > 299){//30秒熄屏
             LCD_OFF;

这是300个100m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首先,你要确认Delay_ms(100);是否是100ms。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data i, j;

    while(n--){
        i = 15;
        j = 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Delay_ms(100);
        //熄屏省电判断
         if(++power_saving_timer > 299){//30秒熄屏

我的下载到我焊STC8H8K64U—40引脚的板是可以实现30s后息屏,但是下载到新买STC8H8K64U—60引脚的最小系统就一直亮。

网友N:
小白 路过  是不是引脚上有别的什么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