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源隔离采样问题

楼主(2024-03-27):
各位大神,我想用单片机的adc采样测量一组60v-110v的直流电压,需要隔离。能否帮我想一个简单实用的隔离方法。
提前谢谢大佬们

网友A:
最简单用两个单片机,一个单片机直接测电压,两个单片机串口用光耦隔离。其实模拟量隔离测量就是自找麻烦,还影响精度。

网友B:
用一个sop-8带adc的单片机采样,输出接一个光耦(比如PC817)隔离,再就又可以
接单片机单向接收信号了,9600bps或更慢的速率应该是可行的。
又或者用两个2401无线双向传输数据。

网友C:
线性光耦

网友D:
用隔离放大器。

网友E:
用压控振荡器通过光耦把频率信号传过去。

网友F(2024-07-10):
有专用的电压隔离采样放大器,也有隔离ADC

网友G:
简单的可以使用安华高的电压隔离光耦,比如ACPL-C79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