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nrf24l01双向通信,后面可以切换收发模式,主函数可以修改 病床呼叫系统

楼主(2024-03-27):
  1. #include<reg51.h>
  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3.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E            =P1^0;
sbit        CSN                =P1^1;
sbit        SCK            =P1^2;
sbit         MOSI        =P1^3;
sbit         MISO        =P1^4;
sbit        IRQ                =P1^5;

sbit KEY1=P3^2;     //发送按键
sbit LED=P2^0;     ////接收到数据后的功能实现灯
sbit tf2=P2^2;     //二号病床呼叫
sbit tf4=P2^4;     //二号病床取消呼叫
sbit tf5=P2^5;     //平安无事
sbit tf6=P2^6;     //已确认处理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22};        //本地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E7,0xE7,0xE7,0xE7,0x22};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NRFReg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子函数集*********************************************************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void init_NRF24L01(void);
void TX_Mode(void);
void RX_Mode(void);
void NRF_Send(void);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NRF24SPI_Send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 = 0; i < 8; i++) // output 8-bit
   {
      //发送1位数据
      if (dat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
         MOSI = 1;
      }
      else
      {
         MOSI = 0;
      }

      dat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读取1位数据
      SCK = 1;                      // Set SCK high..

      if (MISO)
      {
         dat |= 1;
      }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else
      {
         dat &= 0xFE;
      }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dat);                  // return read uchar
}

void Delay_n10us(uint n)           //延时n个10us
{
   for(;n>0;n--)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NRF24L01检测是否存在
///***************************************************************************************/
uchar NRF24L01_Check(void)
{
        uchar bu[5]={0XA5,0XA5,0XA5,0XA5,0XA5};
        uchar bu1[5];
        uchar i;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bu,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SPI_Read_Buf(TX_ADDR,bu1,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1[i]!=0XA5)break;
        if(i!=5)return 1;                               //NRF24L01不在位
        return 0;                                                //NRF24L01在位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uchar buf[5]={0};
   Delay_n10us(10);
   CE = 0;    // chip enable
   CSN= 0;    // Spi disable

  SPI_Read_Buf(TX_ADDR, buf, TX_ADR_WIDTH);//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22);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AA);
//  SPI_RD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CH);
//  SPI_RD_Reg(WRITE_REG + RX_PW_P0);
//  SPI_RD_Reg(WRITE_REG + RF_SETUP);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D_Reg(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NRF24SPI_Send_Byte(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char SPI_WR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select register
        NRF24SPI_Send_Byte(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i=0;i<Len;i++)
  {
     pBuf[i] = NRF24SPI_Send_Byte(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Len)
{
        uint status,i;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NRF24SPI_Send_Byte(reg);
        for(i=0; i<Len; i++) //
        {
           NRF24SPI_Send_Byte(*pBuf);
                 pBuf ++;
        }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RX_Mode(void)
{
    uchar buf[5]={0};
        CE = 0;

        SPI_Read_Buf(TX_ADDR, buf, TX_ADR_WIDTH);//debug 测试原来的本地地址:复位值是:0xE7 0xE7 0xE7 0xE7 0xE7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3);//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0x0F);
        CE = 1;
        Delay_n10us(20); //200us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char flag=0;
    uchar status;

        status=SPI_RD_Reg(NRFReg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tus & 0x40)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flag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WR_Reg(WRITE_REG+NRFRegSTATUS, status);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R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flag;
}
void TX_Mode(void)
{
    CE = 0;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2);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AA, 0);//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WR_Reg(WRITE_REG + EN_RXADDR,0);//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WR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0x1a); // 设置自动重发时间和次数:500us + 86us, 10 retrans...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WR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发射速率为2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E = 1;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 = 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        SPI_WR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 = 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
    while(x--)
        for(i=125;i>0;i--);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x_Buf1[8];//发送的信息
     uchar Rx_Buf[32];  //接收到的数据暂存器,最多32字节数据
     init_NRF24L01();
     LED=1;//初始灯6熄灭
     tf2=1;                        //二号病床未呼叫标志位

         label1:
        SPI_WR_Reg(FLUSH_RX, 0x00);
            SPI_WR_Reg(FLUSH_TX, 0x00);
        RX_Mode();//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 ,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 ,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tf5=0;                               //oled:平安无事
        }

         if(Rx_Buf[2]==1)                  //若接收到2号病床呼叫
         {  tf5=1;                         //取消oled显示
            Rx_Buf[2]=0;                   //清空数据
            SPI_WR_Reg(FLUSH_RX, 0x00);
                SPI_WR_Reg(FLUSH_TX, 0x00);
            RX_Mode();//接收模式
            while(!nRF24L01_RxPacket(Rx_Buf))  //等待接收数据 ,返回1则接收到数据 ,在等待接收数据期间,可以随时变成发送模式
            {

                           tf2=0;             //语音呼叫:二号病床呼叫 //oled:二号病床呼叫

                           if(KEY1==0)
               {
                 while(!KEY1);
                 {
                   TX_Mode();                     //发送模式
                   Tx_Buf1[2]=3;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 发送命令数据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 发送命令数据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 发送命令数据
                                   nRF24L01_TxPacket(Tx_Buf1);    // 发送命令数据
                   SPI_WR_Reg(FLUSH_RX, 0x00);
                       SPI_WR_Reg(FLUSH_TX, 0x00);
                                 }                                //oled:已确认处理

                                   tf2=1;                        //取消语音呼叫:二号病床呼叫 //取消oled:二号病床呼叫
                                   tf6=0;                         //语音呼叫:已确认处理

                                   delay_ms(300);

                                   tf6=1;
                                   goto label1;
                            }

                     }

                         if(Rx_Buf[2]==2)                  //如果二号病床取消呼叫
             {  tf2=1;                    //取消语音呼叫:二号病床呼叫 //取消oled:二号病床呼叫
                                Rx_Buf[2]=0;
                            SPI_WR_Reg(FLUSH_RX, 0x00);
                    SPI_WR_Reg(FLUSH_TX, 0x00);
                            tf4=0;
                                delay_ms(300);
                                tf4=1;
                                goto label1;

                         }

                 }

}

网友A:
LZ现在程序实现的功能是1对1通讯,当前的病号只能跟目标地址为0xE7,0xE7,0xE7,0xE7,0x22,频道0通道的设备进行通讯,具有局限性。

然而实际情况上病号很多,建议继续开发主控台(办公室那边)1对多的功能,这样实用性更广。

网友B:
这个场景不合适用这个芯片,2.4g干扰太多,挂水的人玩手机的很多,蓝牙很可能会干扰到,另外这个芯片价格略贵

网友C:
选24L01的整体方案不太合适,,此处应用场景,应该1主多从,

网友D:
玩一下可以。。。。。。之前有朋友实现过 100发、1接收。。。。。。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选24L01的整体方案不太合适,,此处应用场景,应该1主多从,

有什么推荐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