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最小系统板,能烧录但是程序不能运行,求大佬看看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要%了真的很急。看了芯片焊接引脚似乎没有短路的,通过CH340 USB转串口烧录程序,手动配置BOOT0为1,然后复位,烧录成功。但是之后没有一点反应!急死我了,程序在调试板上实验过没有问题,之后我写了一个PC13闪烁,调试板没有问题,我画的板子就是没有反应,而且特意去Protues画了个仿真,去掉外设,PC13灯闪烁没有问题,但是我看到晶振两端没有电压。我不知道是我电路图哪里画的不妥还是电路焊接出问题?

网友A(2024-03-27):
估计是晶振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A:
一般打板子时,晶振下面不要铺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晶振问题,换一个试试

已经换过一个了,用的贴片3225无源陶瓷晶振,还试过外接石英,也是能烧录不能执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打板子时,晶振下面不要铺铜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C:
检查一下这个SW1开关是常开或者常闭?先排查RST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买物料买到了常闭的话,RST网络是接地,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此时只有按键按下才工作。

网友D:
使用内部晶振试一试

网友E:
手动配置BOOT0为1,下载完成后有没有置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这个SW1开关是常开或者常闭?先排查RST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买物料买到了常闭的话,RST网络是接 ...

应该是常开,借来了万用表测试复位电路电压是正确的,谢谢您的提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内部晶振试一试

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手动配置BOOT0为1,下载完成后有没有置0?

置0了的,我试了好多次

网友E:
各个VDD测一下有没有电?GND是不是都接到地了?复位脚电压对不对?

你说“晶振两端没有电压”,就是没起振,正常起振后2个脚的电压都约为VDD的一半左右。起振前,复位脚电压要正常,正常为高。多个VDD要一起接到电源,多个GND一样都要接到地。

网友F:
你的正5伏从哪输入的

网友G:
1,先检查电源,STM32的VDD是不是3.2V
2,再检查晶振,C9,C10,看是不是短路了,不要肉眼看,要么是万用表量,要么是放大镜看
3,检查BOOT0,BOOT1电平是对的吗
4,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你C5,C6,C7,C8这几个电容离单片机太远了,这几个电容一定要离单片机很近的,它不是接上电路就行的,可能要重新画板

网友H:
cpu,工作三件套,电压,复位,晶振,我感觉晶振没有工作,我画的第一块板双晶振,普通直插,成功烧录,成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