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32单片机最小系统滤波电容问题

楼主(2024-03-27):
手册上的ISP下载电路图中有三只电容器,电源供给单片机已经滤波了,在系统中不加能行吗?

网友A:
理论上不加也可以。

网友B:
实验玩玩是可以不加的,设计的时候建议加

网友C:
从设计角度看必须要加,要考虑系统稳定性;自己玩的话可以不加。

网友D:
MCU是一个大规模数字电路,没有就近退耦电容,会不稳定的。

网友E:
22u的可以省,0.1u的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