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IP8563时间不准

楼主(2024-03-27):
这是原理图。现在已经能通过I2C通讯对时钟芯片进行读写,但是每次板子通5V上电后,时间就会出现偏差,断电一段时间再上电读取时间就是准确的。

楼主:
这个是硬件原理图

楼主:
晶振使用的是32.768Khz,通电后每30分钟可能就会有4.5分钟左右的误差

楼主:
现在我有两种想法可能会导致上电时间不准的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我I2C读时序有问题,导致RTC芯片时间不准确。第二种是电源干扰导致

网友A:
我现在用的pcf8563还可以,我是用的卖家提供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pcf8563还可以,我是用的卖家提供的例程

能麻烦看下卖家提供的例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麻烦看下卖家提供的例程吗?

仅供参考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