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地方的电压会是多少V?光耦+2n7002

楼主(2024-03-27):
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电路图。
当光耦导通后signal会是多少V?

网友A:
2N7002的门限导通电压约2V,signal能有大约22V左右的电压。

网友B:
19.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7002的门限导通电压约2V,signal能有大约22V左右的电压。

请教一下计算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计算过程?

先假设7002短路时在10k电阻上的电压才24V,可算出电流只有2.4mA,
这么小的电流说明7002的Vgs只比其1.76V典型值高一点点,按1.85V计算吧,
此电压除以并联的2.2k电阻,可得出光耦的输出电流不到1mA,这么小的电
流时光耦的饱和压降不到100mV,加上1.85V,还不到2V,24V减去这个2V
就是22V左右。注意场管的Vgs离散性比三极管的Vbe大得多,在1V到2V之间。

网友C:
实际电压可能与pcb走线阻抗、电阻功率、电源电流、光耦发射端电流、MOS管带负载情况有关,具体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压可能与pcb走线阻抗、电阻功率、电源电流、光耦发射端电流、MOS管带负载情况有关,具体用万用表或示 ...

这种baidu出来的答案就别贴了。

网友E:
如果忽略 MOSFET 的导通电阻,约为 24V。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忽略 MOSFET 的导通电阻,约为 24V。

这是漏极跟随器接法,MOSFET不可能饱和,所以你的答案是错的。

网友F:
我来告诉你真正的答案吧, 楼上的几个朋友也计算出来了, 基本上差不多 21-2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