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最小系统,一开始RST引脚是高电平,按下按键还是高电平

楼主(2024-03-27):
求助,为什么我的这个最小系统,一开始RST引脚是高电平,按下按键还是高电平

网友A:
没错啊,按不按都是高电平,你的图错了

网友A:
R1、C3位置互换,开关接在第9脚和地之间。

网友A:
仿真而已,接不接复位电路都不影响CPU工作。

网友B:
你看按键左右两边都是高电平,按下肯定也是高电平了。按键左边得接地按下后才是低电平

网友C:
图没画错,应该是收起按键,RST从低到高变化的太快,误以为是高电平吧。

网友D:
不管按键是否按下,c3都是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按键是否按下,c3都是通的

为啥C3是通的?

网友F:
上电瞬间,C3电压不能突变, 此时RST是高电平; C3充电完成以后, RST是低电平. 按压按键电容放电,RST为高,放电完成以后RST再回到低电平.

网友G:
现在的芯片都是内部高可靠复位电路,复位脚复用为IO口

网友H:
你这个图按键接线画错了, 把按键去了把,  不用复位按键也能工作!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按不按都是高电平,你的图错了

LZ的图应该没错,只是电阻阻值和电容的容值取值不合适罢了,80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上电一开始电容充电RST引脚上的电压随着电容充电过程下降,降到一定程度后复位完成,单片机开始工作,复位时间t=1.2RC,需要大于2个机器周期,12MHz时,2个机器周期就是2us,R1取4.7kΩ、C3取0.1uF即可满足要求,但是Proteus仿真时不支持按键复位,不知道为啥只能点击左下角的结束仿真再重新开始仿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A:
R1、C3位置互换,开关接在第9脚和地之间。

不能这样连接,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按照你的描述连接电路,上电后RST引脚在C3电容充电期间是低电平,充电完成就是高电平了,那岂不是一直复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仿真而已,接不接复位电路都不影响CPU工作。

是的,我在自己电脑上试验了下,R1取值470Ω、C3取值0.1uF,1.2*RC=56.4us远大于2个机器周期2us(12MHz的晶振)可以实现按键不按下时RST引脚旁显示蓝色小方块()表示低电平,按下按键RST引脚旁就变成了红色小方块()表示此时是高电平,但是51单片机不会有复位动作,只能靠窗口左下角的开始仿真/结束仿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管按键是否按下,c3都是通的

C3只有在上电瞬间和按键按下、释放瞬间可以等效为导线,其他情况都是直流电,不可能等效为导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上电瞬间,C3电压不能突变, 此时RST是高电平; C3充电完成以后, RST是低电平. 按压按键电容放电,RST为高,放电 ...

正解,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现在的芯片都是内部高可靠复位电路,复位脚复用为IO口

STC-SIP下载软件确实有这个选项,不过我好奇的是,如果勾选了之后,还可以有按键复位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