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晶闸管的220v呼吸灯要如何实现?

楼主(2024-03-27):
用单片机控制负载220v灯泡,目前使用晶闸管,请问要怎么让其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呢?

网友A:
使用PWM控制双向可控硅好像可以调光:
Arduino控制的调光器:instructables站/Arduino-controlled-light-dimmer-The-circuit

网友B:
可以用双向可控硅+交流光耦实现,检测过零并控制触发角,在较暗情况下容易出现闪烁情况。

网友C:
整流后当直流电控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