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显示屏的资料 LCD12864,8根针

楼主(2024-03-27):
这个显示屏是普中科技12864,8根针,求教谁有它的相关资料?网上怎么都查不到

网友A:
普中的例程里有简单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中的例程里有简单的说明

没找到,是哪个例程

网友A:
好象说是有两种屏,接线不太一样

楼主:
你好,我的开发板比较早了(HC6800-ES V1.0),没有这个例程,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

网友B:
描述一下我自己的查找过程,如下:
1. 搜索引擎使用双引号""限定符限定搜索结果必须包含普中科技LCD12864

2. 回车,发现网页结果都提到了16引脚

3. 那就根据你手上的模块引脚数再加限定词8引脚

4. 然后回车看看网页结果

5. 是不是引脚数8引脚一词不能放在一起呢?试试分开

6. 回车看看

7. 还是没有结果,那如果我尝试去某宝问问能不能得到答案呢?

8. 然后打开网盘链接查找

上图路径查找后没有发现,那就再翻翻看
9. 下图就是我最终在某宝商家分享的链接里找到的

GND——接地
VCC——5V电源
NP——资料中没发现有说明
SCK——SPI时钟
A0——数据/命令选择
SI——SPI数据输入
CS——片选
RST——复位
仅供参考,毕竟我手头上其实没有你的这个模块

网友A:
附件里有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描述一下我自己的查找过程,如下:
1. 搜索引擎使用双引号""限定符限定搜索结果必须包含普中科技和LCD1286 ...

可以,我找资料也差不多是你这个流程

楼主:
谢谢大漠落日,谢谢cedtek ,又学了一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D:
SPI方式,按时序写好驱动程序,这不难。
难点是:1.页地址和列地址的设置,2.不同大小字体的显示函数,3.正确的取模方式。

网友E:
可以去1688里面搜元件名称,这个是批发市场,找商家简介一般都有资料或者直接问商家

网友F:
除非手头有不少这个液晶块想用于产品,否则花气力钻研这类板子意义不大。不同液晶使用的芯片不同,底层程序完全不同。现在4寸屏800×480分辨率的屏价格不超过60元,还带触摸。花功夫学习这类屏才有实际用武之地!

网友G:
SPI接口屏,知道控制器型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