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两个汽车喷射阀的线路方案-TLE4211

楼主:
在有高频运行周期的系统中,通常不采用续流二极管抑制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脉冲尖峰,因为负载电路电流只能缓慢衰减,其结果是延迟负载断开。在TLE4211中,内部的齐纳二极管将感性负载存贮的磁能释放掉,并限制其电感电压约为38V。这意味着断开响应速度明显加快。

  上图为能驱动两个汽车喷射阀的线路方案,其工作频率为50Hz。例如对于转速6000r/min单射情况下,曲轴每两转(每隔一转)喷射一次燃料。
  TLE4211在电源电压5.6V以上即可工作:输出级饱和电压低,在负载电流1.6A时典型值为0.6V。
  状态输出通过动作电阻(10kΩ)连接到逻辑电源电压上,如输出级出现故障(断线、短路),则该输出级切换到低电位,微控制器能对故障作出反应。TLE4211必须连接一个100uF的电解电容,电源电压如果中断(如电池接线端子触头扰动,或者很难断开电源),喷射装置不会由阀来的电感电压而造成损坏。

  这里,P1.1  P1.2信号起动开关,开关接通后,状态插头P1.0执行三次采样,每次间隔500uS。三次采样都是低电位(故障),由LED指示出来。两个开关处于断态。如果检测三次都是高电位(无故障)则LED关断。开关保持接通。就一切允许情况而言,都有一个状态插头重新采样的问题,这种多重采样可避免短时故障信息。

P1采样状态汇编程序
设定
SAMP1    BIT    0
SAMP2    BIT    1
SAMP3    BIT    2
MASK EQU 20H
    .
    .
    .
TLE4211接通后状态采样程序
STAT-1:    CLR    P1,1        ;闭合开关1
        CLR    P1.2        ;闭合开关2
        CALL    DELAY        ;延时
SAMP:    MOV    C,P10        ;第一次采样
        MOV    SAMP1,C    ;把状态存入SAMP1
        CALL    DELAY
        MOV    C,P1.0        ;第二次采样
        MOV    SAMP2,C    ;把状态存入SAMP2
        CALL    DELAY
        MOV    C,P1.0        ;第三次采样
        MOV    SAMP3,C    ;把状态存入SAMP3
        MOV    A,MASK        ;把寄存器20H装入ACCU
        ANL        A,00000111B;3~7位
        JZ        FAULT        ;若ACCU=0,跳转FAULT
        CJNE    A7H,SAMP    ;如果0~2位不全为1,则刷新
        SETB    P1.3        ;若无故障关断LED
        SJMP    EXT
FAULT:    SETB     P1.1        ;若出现故障,则关断开关1、2
        SETB    P1.2
        CLR    P1.3        ;接通LED
EXIT:    RET
当时钟周期为12MHz程序延时500uS
DELAY:    MOV    R2,250D        ;250*2周=500uS
        DJNZ    R2,$        ;自身跳转
        RET

  决定两个开关中哪个出现故障的故障识别检测还有一定局限,因IC还要检测非激励状态的各种故障(过压、线路对地短路)。

网友A(2024-04-26):
为了确保工程设计可移植的准确度,文中的单片机程序通过electronics公司的proteus单片机模拟仿真软件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