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新手想学单片机该怎么入手呢?

楼主(2024-03-28):
本人今年34了,之前从事房地产策划工作,现在失业在家,最近找工作发现都是招聘30岁以下的还有学历要求,报了成人本科学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参考网上的资料写了一个51单片机电子锁的文档,现在对单片机有点了解,买了金沙滩的51板子学习,想学一门技术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年龄要是从事单片机行业需要怎么学习呢?感觉很迷茫,请各位大佬多多指点!

网友A:
1、从51入手,先学Io口输出输入功能,实现点灯
2、学习51单片机定时器功能,结合步骤1实现定时点灯
3、学习串口,实现接收发送功能,结合步骤1、2实现通过串口控制定时点灯的频率
4、学习数码管驱动,实现动态/静态显示数字,结合步骤2内容实现定时器走时
5、学习PWM波输出,实现呼吸灯
6、学习IIC通信,点亮OLED屏幕
......
照着类似的步骤学下去
然后学stm32单片机
等等,慢慢就会开发了。
要注意程序架构,多看大佬的程序

网友B:
我读本科的时候买了纸质版的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感觉还不错,里面还有光盘资料。
入门这行需要从学理论知识到了解应用、实践项目,循序渐进。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读本科的时候买了纸质版的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感觉还不错,里面还有光盘资料。
入门这行需要从 ...

郭老师每天还直播呢,讲的不错。如果0成本自己学也行,现在资源很多

网友D:
做一个时钟,只有具体工程实践才学的快

网友E:
熟能生巧,好事多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从51入手,先学Io口输出输入功能,实现点灯
2、学习51单片机定时器功能,结合步骤1实现定时点灯
3、学 ...

学着忘着,好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读本科的时候买了纸质版的郭天祥的51单片机C语言教程,感觉还不错,里面还有光盘资料。
入门这行需要从 ...

我买了金沙滩的51单片机C语言版书籍和配套开发板,能看懂 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就不会了

网友F:
哪能那么快就学会的?要天天看,天天摸,从最简单的三五句代码点灯程序
开始,一句一句的搞懂,然后一句一句的增加代码,慢慢来,没有那么快就
学得那么好的。
单片机只是“机械”装置,我们要学会用C语言指挥它做事。

网友G:
先做个实际项目上手就行了,楼上提到的时钟就不错。

网友H:
34岁新手转单片机,
玩玩可以。想改行?劝你放弃吧。

网友I:
技术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多写代码多练习
我想说的是其它的东西
第一:不要有“年纪大了不好学”这种想法,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的,过了30的人,他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大的不如以前了 ,如果你还不是这个专业的,或者是只是一个高中生之类的,这就更难了
我就是在30之后,从五金冲床转行干电子的,我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水平而已,这其中的困难,一般人无法想象
第二:在你知道了,前面的路很难走之后,如果还是想学单片机,还是想以单片机为职业,那就说明,你是真的下了决心要学了
那就学吧,结果可能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太差,我学了很多年,现在虽然不是太好,但好歹也算是一个入门的单片机工程师了

网友J:
生活需要面对现实,学习可以作为爱好

网友K:
多学习,多实践,单片机这行,50岁都能找到工作。

网友L:
金沙滩的 视频课程讲得还可以;值得学习; 学单片机也没啥难度的,无非就是多写多练, 51常用的其实无非就是配置寄存器,中断, 定时器,PWM, ADC ,  单个模块学习很容易, 难就难在 把这些功能无缝的衔接整合在一个项目中,输入输出形成一个闭环,, 所以最主要的还是多做一些课件多实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能那么快就学会的?要天天看,天天摸,从最简单的三五句代码点灯程序
开始,一句一句的搞懂,然后一句一 ...

主要是没有学习的方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有的说直接学习STM32,也有的说ARM嵌入式,还有开发上位机的,一时不知道该学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4岁新手转单片机,
玩玩可以。想改行?劝你放弃吧。

学了一个星期 现在可以用VB做出来上位机软件控制小灯的亮灭,还有没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技术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就是多写代码多练习
我想说的是其它的东西
第一:不要有“年纪大了不好 ...

我是什么都喜欢研究,但是都没有很精通的,知道术业有专攻在这个竞争压力大的社会中才不会被淘汰,但一直都不知道要走哪条路。
中专学的是计算机,毕业了也只会组装个电脑,但是一直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现在随着年龄大了发现工作是越来越难找了,决定要寻找一个技术的出路,最近还考了一个电工证,下决心要把单片机这条路走下去!

网友M:
我用的也是沙滩的学习板,教材和视频都很好!我本是硬件工程师,50多才开始学51,不敢说水平多高,至少手上的工作问题都能解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有学习的方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有的说直接学习STM32,也有的说ARM嵌入式,还有开发上位机的, ...

我是先学的51,然后学的32,后面工作了学会上位机、CAN、LIN协议栈这些

网友N:
多少岁也得从基本电子基础学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学了一个星期 现在可以用VB做出来上位机软件控制小灯的亮灭,还有没有希望

这个没好说。。个人观点:30岁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职场、、,各方的压力都会聚集而来,到了40左右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精力体力脑力各方面远不如20刚出头时的状况,难以对抗高强的压力,让人很受伤。。
所以我说是玩玩可以,要转行需慎重。。
各人有各人的缘法。。也许你没有这样的焦虑和烦恼。

网友O:
emmmm,大叔,您可以从51单片机学起,跟着哔站里的江协科技学,学完51学stm32后面就不知道了,我才大一,32还没学完

网友P:
买开发板,先熟悉电路原理,然后根据控制要求及开发板提供的例程,一点点的摸索就好了,

网友Q:
如果只是弄着玩,或者只想快速做原型机,学Arduino更适合一些,要想入这个行业,那就不能只学表层的,得从底层的开始学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是什么都喜欢研究,但是都没有很精通的,知道术业有专攻在这个竞争压力大的社会中才不会被淘汰,但一直 ...

单片机也是有很多种的,细分起来,它也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东西
大体分两个方向:一是偏软件,一是偏硬件,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而已
偏软件可能就是嵌入式,物连网,实时操作系统,之类的,这更注重的是算法和代码编写,有的人可能连一个画PCB的软件都不会用的,工资高,压力大,而且对学历的要求高,这不是偏见,而是真的需要到更加系统全面的教学才能接触学会的

偏硬件的,就要会一些硬件上的东西。比如一个电动牙刷,可能就是全部由你负责了,从画板,到代码编写,调试,样品焊接,这样一来,单片机代码编写在工作中占的比例就不是那么大了,更多的就是经验活,年纪在50以下,工作还是可以的,是年纪越大,工资可能就会越少了,特别是超过了40的,除非,你技术超好
大多的单片机工程师从事的就是这种工作,毕竟,嵌入式还是年轻大学生的天下,动不动几万行代码的程序,你从34才开始,也不是说不行,但会很难

网友R:
b站有教程,先学51吧,然后进阶到stm32

网友S:
要多来逛论坛

网友T:
一块学吧,我40了即将失业,在自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