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汇顶触摸芯片GT1151QM的例程

楼主(2024-03-28):
正在用F103调试这个GT1151QM这个触摸芯片,一直没弄通,有无大佬有例子分享下

网友A:
汇顶触摸芯片GT1151QM的例程可以在以下链接找到:[GT1151多点触摸屏例程原创](https://blog.csdn.net/wanzhilin88/article/details/132253699)。该例程包含了对GT1151QM触摸芯片的驱动程序编写,涵盖了注册、读取寄存器、中断处理、重置等功能。

例程中定义了一系列寄存器地址及相关功能:
- 控制寄存器:0x8040
- GT1151QM模式切换命令寄存器:0x804D
- GT1151QM配置寄存器:0x8047、0x8050
- GT1151QM PID寄存器:0x8140
- GT1151QM触摸状态寄存器:0x814E
- 触摸点起始寄存器:0x814F、0x8157、0x815F、0x8167、0x816F、0x8177、0x817F、0x8187、0x818F、0x819F

在例程中,实现了与GT1151QM交互的一系列函数,包括读取寄存器、写入寄存器、读取寄存器值、中断处理函数等。通过这些函数可以对GT1151QM进行配置、读取触摸坐标等操作。

例程还提到了注意事项:
1. 需要首先读取状态寄存器,若无有效数据则直接退出中断,不清除状态标志。
2. 无法单独上报抬起事件,需要在所有手指抬起后一起上报所有通道的抬起事件。
3. 第一个被追踪到的ID永远是0,随后追踪到的手指依次分配ID,但抬起后重新放置手指时ID可能发生变化。
4. 当通道无效时(未检测到手指触摸),ID为0,这与第一个有效触摸的ID为0可能不合理。

在GT1151QM芯片的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寄存器的使用和各种操作的顺序,确保正确初始化和处理中断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