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单片机P0口连接多个模块的情况下,且他们的数据不会串

楼主(2024-03-28):
我的单片机P0口连接了lcd1602和外扩的8255a,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的数据不互相影响呢。

网友A:
分时复用,不同时间给不同部件使用,比如用8255A的时候,就把lcd1602的E引脚设置为无效电平(高是无效还是低是无效我忘了)

网友B:
这个得看LCD1602的D0~D7引脚输入阻抗大不大吧,如果输入阻抗太小,分时复用好像也不太行,因为会干扰到P0的电平状态

网友C:
最好不要两种方式混用,看下单片机总线如何扩展,8255A用了总线方式访问了,液晶也将wr和cs分配地址处理。一般用374或573做地址锁存,245做数据缓冲。

网友D:
总线扩展,片选编址,

网友E:
你将1602三个控制线,连接到373地址q4,5,6,然后分配地址,按照地址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F:
8255就是扩展接口用的,把1602接到8255上面才是正确的接法。

网友G:
可以用74HC153或74HC157片选,具体用什么型号需要看程序和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