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如何通过引脚用18650电池供电?

楼主(2024-03-28):
本人小白,想用stc89c52rc单片机做一个蜂鸣器闹钟,要怎么样才能使电压稳定在3.3v或者5v

网友A:
此单片机不适合这个项目; 换成STC8系列的, 兼容3.3-5V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单片机不适合这个项目; 换成STC8系列的, 兼容3.3-5V电源

二楼说得对,现在都是宽电压的了

网友C:
如果只是学着玩,LDO和DCDC都可以啊。不计成本的话。

网友D:
总是有人唸叨着这些旧型号的单片机,新式的型号便宜又好用,干嘛不用?
现在STC主推的都是1.9V起就能工作的,两节五号电池(锂电池也可以)就能正常
工作了,直接对着正负极接上去就好了(接反了就烧了!)。

网友E:
3节5号串起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