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两个运放电路分析

楼主(2024-03-29):
第一张图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用啊,这个Vout是什么,第二张图输出为什么会是1.06呢,实在是迷糊了

网友A:
第一图是个整流电路。第二图VEE=100mV,当然要输出1V才能让2脚电压等于100mV。

网友B:
第一个图的二极管, 是对输出负压限幅, 负压只能输出肖特二极管的正向压降(-0.5V?)

第二个图, 由于有了D3, 输出电压就加上了在这个电流下D3的正向压降(不同电流 ,D3正向压降不同)

R3上大概有100mV的电压(=VEE的电压 ) R4上大概是100mv*10/2=500mV的电压, 如果短路D3, 输出应该是600mV, 实际显示1V多,说明 D3在50mA左右的正向压降是0.4V左右.
如果去掉D3, 因为有R5, 输出可能在1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