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待机模式下能不能保持ADC和LED正常工作

楼主(2024-03-29):
想了解下,MCU进入待机模式时想要对应ADC和IO继续工作,比如电量检测,LED显示电量,这个能否实现

网友A:
adc还怎么工作 。。。。。。。LED可以使用芯片静态显示。

网友B:
无法实现。

网友C:
你已经打坐入定了,还要求你敲木鱼,跳扭臂舞,你觉得能否实现

网友D:
待机模式就是关ADC这些外设,这用到ADC和LED显示,LED显示那要根据ADC值来判断,也得单片机来判断吧?单片机已经待机了那就不能判断了

网友E:
可以定时唤醒来采集adc信息,比如1秒1此,然后用静态芯片显示采集到的数据。采集完立马进待机模式

网友F:
看看参考手册和数据手册,找找有没有能在待机模式唤醒的定时器,
比如RTC闹钟什么的,然后就有办法了。
待机模式的目的就是要省电吧,也可以改用超低功耗的单片机,
单片机开唤醒只消耗1微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