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入EEPROM AT24C02后,STM32单片机就断电?

楼主:
大神进来看看,新人求教

目前只接通了一个矩阵键盘与LCD12864,插上EEPROM,就断电了,LCD也不显示了,求教解决方法

网友A(2024-03-29):
电源短路了呗,用万用表检查。

网友B:
EPPROM板子上, 电源有没有短路. 线有没有插错.
先只插EPPROM二根电源线,VCC,GND,其它线先不插. 看是否电源短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PPROM板子上, 电源有没有短路. 线有没有插错.
先只插EPPROM二根电源线,VCC,GND,其它线先不插. 看是否电 ...

只插EPPROM板子会亮,//A0--GND //A1--GND //A2--GND //VSS--GND,这几个其中任意一个接入GND都会断电

网友D:
供电不足

网友C:
换了个红色的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