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 SRAM芯片的应用疑问

楼主(2024-03-29):
之前我的一个项目用了一颗3.3V的QSPI接口的串行SRAM,主要是给MCU外扩一个外部的SRAM,速度84M。
最项目要上图形,需要大容量的SRAM做缓冲,之前3.3V SRAM的速度不够用了,想用144M的SRAM,看了一下,基本144M QSPI SRAM的供电电压都是1.8V,没有3.3V的。

我很奇怪,这些1.8V的SRAM芯片是给什么主控用的?MCU也没有1.8V电压的啊?难道是给cortex-A7/A8这些处理器用的???

如果我的3.3V MCU要用1.8V的SRAM,需要怎么用? 要用电平转换吗?

如果用电平转换,会不会影响144M的速度?

网友A:
Cortex-M3就是1.8V的,厂家为了兼容内置LDO降压给内核使用,并将外部接口做成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tex-M3就是1.8V的,厂家为了兼容内置LDO降压给内核使用,并将外部接口做成3.3V的。

这回复和我问的完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