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立创EDA里怎么把自己画的一个圆作为VDD总线来用

楼主(2024-03-29):
    各位大神我求教一下,用立创EDA根据原理图画pcb图时,原理图我用了总线,在作Pcb图时,我画了一个圆作为导线,我想把它定义为总线,一些导线接到这条总线上,但我始终不能连到圆总线上去,会在外面形成一段90度的圆弧,我该怎么操作在pcb图上操作总线呀?

楼主:
这是我的原理图,我用了总线,但pcb中元件的第二个引脚飞线没有显示,只能显示VDD2,

楼主:
刚才误操作了没有传图片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总线是由多条线组成的,不是公共线,EDA只有网络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连,你的VDD6、VDD7等最终是一起连到VDD上还是有三极管或者场效应管控制的各自独立的电源?如果是前者,网络不同肯定不行,都应该定义为VDD,圆圈只能算是公共接点而不是总线;如果是后者,只有一条线的VDD如何能够成为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想要做什么,总线是由多条线组成的,不是公共线,EDA只有网络一致的情况下才能相连,你的VDD6、V ...

感谢大神的指导,这就是一个灯环而矣!借这个小项目练练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