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单片机程序中加入延时

楼主(2024-03-29):
#include<reg52.h>             //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初始定义
*********************************************************************/

/*定义八位输入为单片机P1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定义八位输出为单片机P2口*/
sbit K8=P2^0;
sbit K7=P2^1;
sbit K6=P2^2;
sbit K5=P2^3;
sbit K4=P2^4;
sbit K3=P2^5;
sbit K2=P2^6;
sbit K1=P2^7;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j>0;j--);
     { ;
     }
   }
}

/********************************************************************
                            主函数
*********************************************************************/
//急停  IN1
//手动  IN2 K1控制指示灯(前 IN3  K2控制指示灯  K3控制继电器)(后 IN4  K4控制指示灯   K5控制继电器)
//自动  IN5 K6控制指示灯
//自动启停信号(光电开关发出信号)IN6  K7控制指示灯(同时控制K2 K3 K4 K5启停)
void main()                                    //主程序
{
    while(1)
    {
        if(IN1==0)                    //急停按钮开启
        {
            if(IN2==0)            //手动按钮开启
            {
                delay(500);
                K1=!K1;                    //K1控制手动按钮指示灯
                while(!IN2);
                delay(100);
            }
            if(K1==0)      //手动模式开启
            {
                K6=1;
                K8=0;
                if(IN3==0)        //IN3为前启停信号
                {
                    delay(500);
                    K2=!K2;        //K2控制前指示灯
                    K3=!K3;        //K3控制前继电器
                    while(!IN3);
                    delay(100);
                }
                if(IN4==0)     //IN4为后启停信号
                {
                    delay(500);
                    K4=!K4;       //K4控制后指示灯
                    K5=!K5;         //K5控制后继电器
                    while(!IN4);
                    delay(100);
                }
            }
            if(K1==1)//手动模式关闭
            {
                K2=1;
                K3=1;
                K4=1;
                K5=1;
                K7=1;
                K8=1;
            }
            if(IN5==0) //自动模式按钮
            {
                delay(500);
                K6=!K6;
                while(!IN5);
                delay(100);
            }
            if(K6==0)
            {
                K1=1;
                K2=1;
                K3=1;
                K4=1;
                K5=1;
                K8=0;
                if(IN6==0)//光电开关产生信号
                {
                    K2=0;
                    K3=0;
                    K4=0;
                    K5=0;
                }
                if(IN6==1)
                {
                    K2=1;
                    K3=1;
                    K4=1;
                    K5=1;
                    K8=1;
                }
            }
            if((IN6==0)&&(K6==0))
            {
                delay(1000);
                if(IN2==0)
                {
                    delay(1000);
                    K1=!K1;      //K1控制手动按钮指示灯
                    while(!IN2);
                    delay(1000);
                }
                if(K1==0)
                {
                    delay(1000);
                    K2=1;
                    K3=1;
                    K4=1;
                    K5=1;
                }
            }
        }
        if(IN1==1)
        {
            K1=1;
            K2=1;
            K3=1;
            K4=1;
            K5=1;
            K6=1;
            K7=1;
            K8=1;
        }

    }
}

代码如上,求教各位大神。
if(IN3==0)        //IN3为前启停信号
                {
                    delay(500);
                    K2=!K2;        //K2控制前指示灯
                    K3=!K3;        //K3控制前继电器
                    while(!IN3);
                    delay(100);
                }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当K2=0时,延时几秒后让K7=0;当K2=1时,K7=1;
就这样循环

楼主:
我自己写了好几种代码,都是刚开始上电时K2吸合几秒后,K7吸合,K2断开时,K7断开。然后再按下IN3时,K2跟K7状态就同步了,延时效果就没了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可以用switch语句,做个状态机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switch语句,做个状态机延时

麻烦帮我写一下   我初学

楼主:
引用 楼主:
麻烦帮我写一下   我初学

if(IN3==0)                //IN3为前启停信号
                                {
                                        delay(500);
                                        K2=!K2;                //K2控制前指示灯
                                        K3=!K3;                //K3控制前继电器
                                        while(!IN3);
                                        delay(100);
                                }
                                if(K2==0)
                                        {
                                                D(30);
                                                K7=0;
                                        }
                                        if(K2==1)
                                        {
                                                K7=1;
                                        }
我是这样写的,就是只有每次刚上电的时候才有延时效果,完成一个开  关   回合后,再按IN3就没有延时效果了,K2  K7状态就同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f(IN3==0)                //IN3为前启停信号
                                {
                                        delay(500);

D(30);是啥意思

网友C:
学到这里说明你需要学点新的东西了,开始尝试用定时器加状态机来控制时间,后面延时函数必须抛弃掉。因为你放延时的时候单片机就直接停摆了,你程序越来越大延时的负面影响就越来越大。就算必须要延时也要尽量控制在微秒级,毫秒级的延时都尽量不要使用了

楼主:
是毫秒级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到这里说明你需要学点新的东西了,开始尝试用定时器加状态机来控制时间,后面延时函数必须抛弃掉。因为你 ...

可以教教我吗  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到这里说明你需要学点新的东西了,开始尝试用定时器加状态机来控制时间,后面延时函数必须抛弃掉。因为你 ...

说的对!最简单粗暴的就是定时器里计数,主流程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最简单粗暴的就是定时器里计数,主流程里判断。

麻烦教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