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Arduino TM1650 4数码管模块能否显示变量或数字

楼主:
各位好:
我刚开始学习Arduino, 並多用模块进行练习.
现请问一下, TM1650是否只能显示文字串, 不能显示数字?
如果我想显示数字的累加或递減, 如何換为文字串呢?
谢谢!

/*
1.  .init();   初始化TM1650
2.  .clear();   清除数码管显示
3.  .displayString(char *aString);   显示字符串,*aString指向aString的字符串内容
4.  .displayString(String sString);   显示字符串,sString为字符串
5.  .displayString(float value);   显示小数,内容为float型
6.  .displayString(double value);   显示小数,内容为double型
7.  .displayString(int value);   显示整数,内容为int型
8.  .displayOn();   打开数码管显示
9.  .displayOff();   关闭数码管显示,与.clear方法不同的是,一旦关闭必须调用.displayOn();才能重新显示。
10. .setDot(unsigned int aPos, bool aState);   显示小数点,aPos为小数点的位置(0~3)对应(1~4),aState为显示状态:1(true)点亮,2(false)熄灭。
11. .setBrightness(unsigned int iBrightness);   设置数码管的亮度,iBrightness为亮度值(1~8),类型为unsigned int,当设置小于1时自动设置1,当设置大于8时自动设置为8。
*/

#include <Wire.h>                           //Arduino Wire头文件
#include <TM1650.h>         //Arduino TM1650头文件
TM1650 d;                   //用d 代替TM1650

//用了TM1650头文件, 4位数码管模块的D和C分別接 D->SDA C->SCL V->VCC G->GND

int item = 0;

void setup()
{
  Wire.begin();             //初始化IIC连接,并作为主机设备加入IIC总线
  d.init();                 //初始化TM1650
  d.setBrightness(7);       //设置数码管的亮度
}

void loop()
{
//  d.displayString(item);            <---出乱码

//  String mystring = String(item);   <--- 报错
//  d.displayString(mystring);

//  String mystring = String(item);   <-- 也报错
//  d.displayString(String mystring);

  item++;
  if(item>9999) item = 0;
  delay(100);
}

网友A(2024-03-29):
复制一个我从网上下载的程序给你看一下

/*
ESP8266的SoftAP+Web Server配网功能 开源带库(带NTP数码管时钟)
*/
#include <Wire.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TM1650.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WifiConfig.h"
#include "NTP.h"
/*#define SEG_A   0b00000001
#define SEG_B   0b00000010
#define SEG_C   0b00000100
#define SEG_D   0b00001000
#define SEG_E   0b00010000
#define SEG_F   0b00100000
#define SEG_G   0b01000000*/

ESP8266WebServer web(80);   //WEB服务器,SoftAP默认地址为:http://192.168.4.1

#define TM_SCL 5   //GPIO5接TM1637 SCL
#define TM_SDA 13   //GPIO4接TM1637 SDA
TM1650 smg;

//定义特殊字符
//      A
//     ---
//  F |   | B
//     -G-
//  E |   | C
//     ---
//      D
const uint8_t SEG_boot[] =
{   //boot
  SEG_F|SEG_E|SEG_G|SEG_C|SEG_D, SEG_G|SEG_C|SEG_D|SEG_E, SEG_G|SEG_C|SEG_D|SEG_E, SEG_G|SEG_C
};
const uint8_t SEG_Sn[] =
{   //-Sn-
  SEG_G, SEG_A|SEG_F|SEG_G|SEG_C|SEG_D, SEG_E|SEG_G|SEG_C, SEG_G
};
const uint8_t SEG_AP[] =
{   //-AP-
  SEG_G, SEG_A|SEG_B|SEG_C|SEG_E|SEG_F|SEG_G, SEG_A|SEG_B|SEG_E|SEG_F|SEG_G, SEG_G
};

void setup()
{
  //初始化调试串口
  DebugBegin(74880);   //74880与bootloader的一致,启动时不会出现乱码
  DebugPrintln();   //打印回车换行

  //打印软件版本信息
  const char BuildDate[]= __DATE__ ;
  const char BuildTime[]= __TIME__ ;
  DebugPrintf("App (Build %s %s) be starting...\n",BuildTime,BuildDate);
  //打印系统及芯片信息
  FlashMode_t ideMode = ESP.getFlashChipMode();
  DebugPrint("Arduino Core For ESP8266 Version: "); DebugPrintln(ESP.getCoreVersion());
  //DebugPrintln(ESP.getFullVersion());
  DebugPrint("Reset reason: "); DebugPrintln(ESP.getResetReason());
  //DebugPrint("Rest info: "); DebugPrintln(ESP.getResetInfo());
  DEBUG_OUTPUT.printf("Chip id: %08X\n", ESP.getChipId());
  DEBUG_OUTPUT.printf("Flash real id: %08X\n", ESP.getFlashChipId());
  DEBUG_OUTPUT.printf("Flash real size: %u KBytes\n", ESP.getFlashChipRealSize()/1024);
  DEBUG_OUTPUT.printf("IDE config Flash size: %u KBytes\n", ESP.getFlashChipSize()/1024);
  DEBUG_OUTPUT.printf("IDE config Flash frequency: %u MHz\n", ESP.getFlashChipSpeed()/1000000);
  DEBUG_OUTPUT.printf("Flash ide mode:  %s\n", (ideMode == FM_QIO ? "QIO" : ideMode == FM_QOUT ? "QOUT" : ideMode == FM_DIO ? "DIO" : ideMode == FM_DOUT ? "DOUT" : "UNKNOWN"));

  //初始化ESP的看门狗
  ESP.wdtEnable(8000);   //使能软件看门狗的触发间隔MS
  ESP.wdtFeed();   //喂狗

  Wire.begin( TM_SDA, TM_SCL );
  smg.Init();
  //时钟数码管显示boot
  smg.SetBrightness( 1 );   //设置亮度
  smg.WriteNum( SEG_boot );   //显示boot

  //初始化配网功能,SoftAP模式下配网:http://192.168.4.1/WifiConfig;程序升级:http://192.168.4.1/update
  WifiConfigInit(&web);

  //主页跳转,默认跳转到配网页面
  web.on("/", []()
  {
    web.sendHeader("Location", "/WifiConfig");
    web.send(302, F("text/plain"), "");
  });

  //启动WebServer
  web.begin();
  delay(100);
  web.client().setNoDelay(true);
  DebugPrintln("HTTP server started.");
}

bool Init = true;

void loop()
{
  ESP.wdtFeed();   //喂狗
  WifiConfigTask();   //Wifi配网程序任务
  web.handleClient();   //WEB服务处理数据

  if(WifiConfigState()==Wifi_AP_OK)
  {   //配网模式下
    smg.SetBrightness( 7 );   //设置亮度
    smg.WriteNum( SEG_AP );   //显示-AP-
  }
  if(WifiConfigState()==Wifi_STA_OK)
  {   //联网模式下
    if(Init)
    {
      Init=false;
      //在数码管上显示IP地址最后一段,方便浏览器输入地址
      IPAddress myip=WiFi.localIP();
      uint8_t fourth_octet=myip[3];
      uint8_t seg[4];
      seg[0]=SEG_A|SEG_B|SEG_E|SEG_F|SEG_G; //P
      seg[1]=d.encodeDigit(fourth_octet / 100);
      seg[2]=d.encodeDigit(fourth_octet % 100 / 10);
      seg[3]=d.encodeDigit(fourth_octet % 10);
      smg.SetBrightness( 1 );   //设置亮度
      smg.WriteNum( seg );   //显示IP地址最后一段
      unsigned long showTime = millis();
      NtpInit(3600);   //初始化NTP功能,每1小时对时一次
      while((millis() - showTime) < 2000) delay(100);   //保证IP可以显示2s
    }
    else
    {
      task();
    }
  }
  //打印当前网络状态
  if(WifiConfigState()==Wifi_NoLink)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NoLink");
  if(WifiConfigState()==Wifi_STABegin)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STABegin");
  if(WifiConfigState()==Wifi_STALinking)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STALinking");
  //if(WifiConfigState()==Wifi_STA_OK)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STA_OK");
  if(WifiConfigState()==Wifi_APBegin)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APBegin");
  //if(WifiConfigState()==Wifi_AP_OK)DebugPrintln("Wifi config state is Wifi_AP_OK");
}

time_t prevDisplay = 0;

void task()
{
  if(timeStatus() == timeNotSet)
  {   //时间更新失败
    smg.SetBrightness( 1 );   //设置亮度
    smg.WriteNum( SEG_Sn );   //显示-Sn-
  }
  else
  {
    //更新时间显示(时间转换为一个千位数,冒号闪烁,保留前导零)
    d.showNumberDecEx(hour()*100+minute(), (millis()%1000<500)?0b01000000:0, true);
    if(now() != prevDisplay)
    {
      prevDisplay = now();
      //这里放只有在时间发生变化时才执行的程序(每秒执行一次)
      DebugPrintf("%.4u-%.2u-%.2u %.2u:%.2u:%.2u\n", year(), month(), day(), hour(), minute(), second());
      //自动亮度调节
      if(hour()>6 && hour()<22)
      {   //白天
        smg.SetBrightness( 7 );   //设置亮度
      }
      else
      {   //晚上
        smg.SetBrightness( 1 );   //设置亮度
      }
    }
  }
}

网友B:
TM1650是专门为数码管设计的驱动芯片,一般只是用来显示数字。你说的显示文字串,不明白你是何意

网友C:
1650本身就是专为数码管设计的,4位7段或8段,显示内容最多只有4*8点,要显示一个5*8的点阵都不能完整,你还要显示字符?或许可以显示经过变形的LED字体,但你不一定认识显示的是什么。
如果一定要显示字符,可以考虑用更多点数的IC,比如1629,可以显示8*16点,一个IC可显示3个5*8的字符,有余下的点,还可以做其它显示内容。

网友D(2024-05-02):
我猜你想描述的是动态显示数据的问题,用sprintf函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