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怎么和芯片的SDA SCL连接?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连接问题,逻辑分析仪怎么和芯片连接读取SDA和SCL的数据?

1、下图是我理解的连接方式,这样连接对吗?
2、逻辑分析仪上的3V3、5V、GND需要和测试电路板连接吗?

2024年4月1日更新

网友A(2024-03-30):
直连就行,先接上公共地线

网友B:
逻辑分析仪看的是信号,电源不用接,但是地线要接。

网友C:
连地线就行

网友D:
保证共地(测试电路板的GND和逻辑分析仪的GND连接)的前提下,逻辑分析仪的一个通道连接到测试电路板的SDA引脚,逻辑分析仪的另一个通道连接到测试电路板的SCL引脚,然后在逻辑分析仪的PC机软件中设置使能使用到的两个通道,并且将SDA引脚通道的触发方式选择为下降沿触发,如果有解析器的话,选择I2C解析器就可以自动将数据解析出来了

网友E:
谢谢了,马上测试下

网友F:
逻辑分析仪的GND与被测PCB板的GND脸上, 将2个信号通道接到I2C的SDA,SCK上量测

网友E:
根据回复更新的连接图

网友E:
谢谢大家的解答,已经测试出来了,谢谢。

网友G:
哥们,接个地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