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打叉板呀

楼主(2024-03-30):
      各位大神,我想打一些PCb板,到底什么是打叉板呀?我想在板孑上贴一些ws2812小灯,立创问可不可以接受打叉板,打叉板影响我使用?请赐教!

网友A:
你说的打叉板应该就是不合格的残次品吧,打叉应该是为了标记。

网友B:
通常是多拼板中出现的1-2块不良,不接受的话,整拼都废掉,成本就高。打样其实无所谓的,不良的扔掉就是了。

网友C:
打样从来没遇到打叉,因为都是单片的。问题板直接扔了。拼版中有不良块会做标记,粘贴红贴。接受就发给你,贴片时调整机器越过叉板,不接受就整片作废。

网友D:
就是拼板的大板其中有部分是飞针测试存在线路不通等问题的检出打叉, 只要不是大板整张有问题,可以用的.

网友E:
打叉板就是坏的呀
这个在单个的板子中是基本没有的,一般坏的就丢掉了
主要是在拼板中,比如一拼有30个板,但可能有一个小板是坏的,但贴片就懒得去管了,会连坏板也一起贴过去的
所以,能不能接受打叉板,取决于你

网友F:
所谓打叉板是指拼板出货的订单,大板中有个别小板经过检测有缺陷,能够接受打叉板并不影响订单总数交付,不接受打叉板就得报废整个大板,相同订单的费用就要高些。对于单板出货的订单,这条选项没有意义。

网友G:
如果你的板子是单板,就无所谓, 只有多拼板 才会要注意这个事情, 比如1 SET有4片, 也就是所谓的1出4; 如果有一片板子不良 就会导致剩余的3片在贴片的时候,增加了物料损耗,毕竟贴片调机时是按照1个SET的坐标调的;打X的板子也会被贴上物料;由于板子有问题,那这片贴了也是白贴。 如果你不接受打X的板子,那交货数量就会不够,厂家需要丢弃整张板子,额外再给你做几片补足数量;这样会增加板厂成本;所以可能要收取额外损耗费。

楼主:
反正我也不拼板,打叉不打叉板的无所谓了,选了还多加很多钱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H:
打叉板就是生产报废的板,线路开短路或过孔不通、测试有问题、阻抗不合格的都会报废处理,一般只有高难度的板子容易出现打叉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叉板就是生产报废的板,线路开短路或过孔不通、测试有问题、阻抗不合格的都会报废处理,一般只有高难度的 ...

多谢大神您的指导

网友I:
打叉板就是不良品,不能用

网友J:
打叉板就是拼板中有一些板卡测试不良或生产不良,生产人员用“X”在不良板上做的一个记号,提醒其他工序中的生产人员,拼板中有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