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08T踩坑

楼主(2024-03-30):
用立创EDA做个STC8H1K08T的ADC板子,想用它的12位ADC,没有SOP16封装,粗略看了下文档跟STC8H1K08的SOP16差不多,就少一个IO,于是就挪过来用了。哪知在画图时就忘了这回事,把第四脚触摸电容脚给当IO用了。其他还有第三脚的定义也不一样。

程序调出来了ADC0、ADC1、ADC3的功能,串口1输:

网友A:
请教,STC8H系列的12位AD精度怎么样?

网友B:
stc一直的诟病,io兼容性差,又不愿意做类似C8051的 IO-MAP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STC8H系列的12位AD精度怎么样?

真12位,精度杠杠滴

网友C:
为了兼容那个0.99 的  8H2K08U,带USB功能,优先向上兼容

网友D:
这应该不叫踩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STC8H系列的12位AD精度怎么样?

如果硬件上做好滤波,这个12bit初测还是挺满意的!

网友E(2024-12-12):
一样,K08用成了K08T 花了300多做的项目丢垃圾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样,K08用成了K08T 花了300多做的项目丢垃圾桶了

看成300多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stc一直的诟病,io兼容性差,又不愿意做类似C8051的 IO-MAP硬件

你这要求有点高,做IO-MAP的是少数,但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