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tax error near 'data'

楼主(2024-03-30):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a[8]_at_0x30;
data[8] = {0x22, 0x89, 0x18, 0x33, 0xF6, 0x52, 0x92, 0x05};
unsigned char max, min;
unsigned int sum;
unsigned char avg;

void main() {
        int i;
    char max = data[0];
    char min = data[0];
    int sum = 0;

    for (i = 0; i < 8; i++) {
        if (data[ i] > max) {
            max = data[ i];
        }

        if (data[ i] < min) {
            min = data[ i];
        }

        sum += data[ i];[ i]
    }

    avg = sum / 8;

    *((unsigned char *)0x40) = max;
    *((unsigned char *)0x41) = min;
    *((unsigned char *)0x42) = avg;
        while (1){
        };

}

main.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main.c(2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data'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哪里错了啊

网友A:
"data" 是系统保留字 不能用作变量名 可以改成其他名字如"dat "

网友B:
楼主的代码是从哪里抄来的,贴出来别让其他人入坑。

网友C:
首先 2楼说的对 data系统保留,改个别的;
然后unsigned char data[8]_at_0x30; 全局变量名不能这么写吧。
第二行data[8] = {0x22, 0x89, 0x18, 0x33, 0xF6, 0x52, 0x92, 0x05}; data没有定义吧 char 还是 int?
然后:    char max = data[0];
             char min = data[0];
以上max和min已经定义了,主程序里面就直接赋值,不用再定义了。
还有sum += data[ i];[ i]后面这个[ i]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 2楼说的对 data系统保留,改个别的;
然后unsigned char data[8]_at_0x30; 全局变量名不能这么写吧。 ...

data不是在上面一行定义了?还定位了呢。一般情况下,C里面不需要自行定位变量的位置吧。而且_at_的前后都应该有个空格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