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静态功耗极低的非隔离AC-DC芯片

楼主(2024-03-30):
需要一款低功耗AC-DC电路,买了一些样品,感觉BP8501比较合适,无负载时实测静态电流在20微安左右。用于遥控系统(静态电流约100微安)实测静态电流月70微安。用于小功率LED灯有微亮,需要在灯泡两端并联一只0.1UF的安规电容。

楼主:
这个是输出5V设计,如果需要输出3.3V,6脚接8脚。

楼主:
电感L3可以用680UH-1MH的CD43或者CD54,CD74的贴片功率电感,考虑体积要求,小尺寸的CD43贴片电感可以使用。对体积要求不严可以考虑使用CD74系列。

网友A(2024-11-03):
引用 楼主:
电感L3可以用680UH-1MH的CD43或者CD54,CD74的贴片功率电感,考虑体积要求,小尺寸的CD43贴片电感可以使用 ...

C13、C14、C15这三个电容可以用低压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3、C14、C15这三个电容可以用低压的吗?

从芯片原理图上看,这三个电容肯定是低压的。

楼主(2024-12-05):
引用 网友A:
C13、C14、C15这三个电容可以用低压的吗?

6.3V就可以了,但最好留有裕量,我用的是10V耐压的

网友C:
谢谢推荐,有可能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芯片原理图上看,这三个电容肯定是低压的。

对!低压贴片0603电容就可以了。6.3V耐压最好10V耐压

网友D:
请问这个输出电流是多少

楼主:
可以输出60ma电流,最大输出脉冲电流100ma。

楼主:
本人使用BP8501设计了一款触摸式单火线红外线遥控开关。现已经公开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