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单片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 怎么用继电器控制电铃呢

楼主(2024-03-30):
最近一直在做设计,是 基于52单片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设计,除了可以显示年月日、时分秒以及星期以外,还要求使用继电器控制电铃,因为对继电器不太熟悉,网上我也没有查找到相关的,所以在这里求助大家,52单片机、继电器、电铃之间如何连接、如何写这部分代码呢。求助大家

这里我画的是一个蜂鸣器

这里我画的是一个蜂鸣器

网友A:
反正你是仿真不是做实物,电铃已经响了,不用继电器。

网友B:
你看这样行吗?

网友C:
R39可以拆掉,可少量增加驱动电流。

网友D:
三极管可以 用805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39可以拆掉,可少量增加驱动电流。

真做产品不能拆,要考虑到温度升高漏电流增大继电器误动作,当然你是学生随便玩玩就没必要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你是仿真不是做实物,电铃已经响了,不用继电器。

这次DIY小玩意要求我们做实物出来

楼主:
改了之后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为什么呢
Unable to open OMF51 file 'C:\WINDOWS\Temp\VSM
Studio\fffb990f3ec048f79307316ba9b36c9f\AT89C52\Debug\Debug.OMF'. [U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真做产品不能拆,要考虑到温度升高漏电流增大继电器误动作,当然你是学生随便玩玩就没必要加了。

实际使用中,R39会不会太大了?我一般都是选10K的下拉,而且还要把单片机引脚配置成推挽模式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39可以拆掉,可少量增加驱动电流。

R39还是不能去掉的,对于早期的51或者52来说,复位时IO处于标准状态的高电平,此时内上拉大概50K左右的情况下大概输出0.1ma电流,目前大部分三极管β大概100左右,但是有比较大的,200也很常见。如果是200则三极管输出电流就达到20MA了,对于常见的微型继电器来说,12V的正常吸合电流30MA左右,20MA也会动作的。
那么驱动电流,3K大概提供1ma的基极电流,按最小50的β来算,也足够驱动普通的微型继电器了。当然那些较大电流的比如100A的那种,是不行的,那可能需要把三极管换成达林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做产品不能拆,要考虑到温度升高漏电流增大继电器误动作,当然你是学生随便玩玩就没必要加了。

我把气泵改成电子压力表,网上买的,就有问题,每次上电时会瞬间吸合一下,然后一秒左右之后,再正式吸合,即便在压力到达后断电再上电,还是一样,虽然吸合一下之后因为压力已经到达上限不会在动作。估计就是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实际使用中,R39会不会太大了?我一般都是选10K的下拉,而且还要把单片机引脚配置成推挽模式才行。

你用10K,我选3K,你居然说我的太大了
我只是习惯用尽量统一的阻值,这样减少物料种类。不过3K也很合适了我感觉。10K是有点大了,用10K,应该接到R38的左端比较好。

网友B:
对了,对于老的51来说,这样可能不行,老的芯片不能配置推挽输出模式。那可能需要增加一个PNP的三极管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9还是不能去掉的,对于早期的51或者52来说,复位时IO处于标准状态的高电平,此时内上拉大概50K左右的情 ...

照着这个原理图做,仿真时继电器开关一直跳动是为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用10K,我选3K,你居然说我的太大了
我只是习惯用尽量统一的阻值,这样减少物料种类。不过3K也 ...

说反了。。。想说的是3K是不是太小了。。。
我也是用自己存量最多的元件,一般上拉下拉都选的10K,某些极端情况,比如开关速度很高,需要尽可能的把曲线拉的陡峭一些,才会使用4K7的电阻。
MOS管可能没问题,但是三极管的话,如果使用3K的下拉,基极还能得到足够的电流吗?会不会在温度变化的时候导致控制失效?

网友F:
屏幕截图 2024-04-03  要这样驱动继电器,既省事又安全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这个原理图做,仿真时继电器开关一直跳动是为什么呢

那要看IO输出是怎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这样驱动继电器,既省事又安全可靠

对,这样也非常好,只是5V的继电器手里没有,而且不太习惯在5V上面使用继电器这种负载。之前有个10个继电器的板子,这样就使7805的热量变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这样驱动继电器,既省事又安全可靠

好嘞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