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在C语言函数里调整中文显示的行间距

楼主(2024-03-31):
求怎么在函数里调整中文显示的行间距
void OLED_ShowChinese12x1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sizey,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i,j,k,DATA=0;
        unsigned short HZnum;
        unsigned char TypefaceNum;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0;

        x/=2;

        TypefaceNum=(sizey/8+((sizey%8)?1:0))*sizey;//字符所占字节数
        HZnum=sizeof(tfont12)/sizeof(typFNT_GB12);        //统计汉字库数目
//        Column_Address(x,x+sizey/2-1);
//        Row_Address(y,y+sizey-1);
        b=x+16/2-1;
        Column_Address(x,b);
        Row_Address(y,y+12-1);
        for(k=0;k<HZnum;k++)
        {
                if ((tfont12[k].Index[0]==*(s))&&(tfont12[k].Index[1]==*(s+1)))
                {
                        for(i=0;i<TypefaceNum;i++)
                        {
                                for(j=0;j<4;j++)
                                {
                                        if(tfont12[k].Msk[i]&(0x01<<(j*2+0)))
                                        {
                                                DATA=0xf0;
                                        }
                                        if(tfont12[k].Msk[i]&(0x01<<(j*2+1)))
                                        {
                                                DATA|=0x0f;
                                        }
                                        if(mode)
                                        {
                                                OLED_WR_Byte(~DATA);
                                        }else
                                        {
                                                OLED_WR_Byte(DATA);
                                        }
                                        DATA=0;
                                }
                        }
                }
                continue;  //查找到对应点阵字库立即退出,防止多个汉字重复取模带来影响
        }

}

网友A:
推荐你看一下下面这个教程,可以补一些基础知识 https://space.bilibili.com/37353 ... ondetail?sid=536055

网友B:
你在这个函数里面调整行间距是毫无意义的,行间距是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确定的,这个函数最开始的参数x,y,其中的y就是行在显示屏上面的位置,两次调用这个函数的y值差异就是行间距,你改这个函数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网友C:
在函数中调整中文显示的行间距,可以通过修改函数的CSS样式来实现。具体步骤如下:

在函数的HTML代码中,找到需要调整行间距的中文显示的元素,可以是段落()、标题(<h1>,<h2>,<h3>等)或其他具有文本内容的元素。

为该元素添加一个唯一的id属性,例如:中文内容。

在函数的CSS样式中,使用该id选择器来设置行间距。

网友D:
        b=x+16/2-1;这个就是确定下一行的起始位,可以修改这句 行间距多一行就+1,也可以定义个变量,z, b=x+16/2-1+z;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函数好像字符串所有的字符起始位都一样吧

网友E:
在CSS中设置行高(line-height)属性来调整段落中文字的行间距。例如:    p {     line-height: 1.5; /* 设置行高为1.5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