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电源开关控制电路

楼主(2024-03-31):
有人可以帮忙看一下我这电路有问题吗
PWR_CTL与芯片GPIO相连 该电路本意是想通过GPIO口高低电平实现控制充电中断
低电平是三极管Q7的C端0.55V B端与D端0V 场效应管可以导通 可以进行充电
但问题是高电平时 R95的右端有接入3.3V高电平 但左端却没有电压 C端还是0.55V D端是0V 依旧是充电状态
然后经过学习摸索,改成这样

更不对了,E、B的电压一样了~,新手正在学习。

网友A:
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B:
8550的各个引脚连接的都好象不对,
4056可以直接充锂电池的,不用你另外加电路控制它,
直接抄4056手册上的电路吧,直接接电池就好了。

网友C:
为什么不控制4056的CE端?

网友D:
个人认为R96其中的一端不应接TP4056和第5脚,因为一旦Q6关断后Q7的E脚也就没电平了,这样Q6又会打开,变成无可控,建议把R96连接U3第5脚的改连接到Q6的D端,应就正常,但Q7这三极管这么用有点不太对,建议Q7用NPN+PNP更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50的各个引脚连接的都好象不对,
4056可以直接充锂电池的,不用你另外加电路控制它,
直接抄4056手册上 ...

原理图上的CE标反了,4056可以充锂电池,我想控制充不充,用来弄那个锂电池电压测量

网友E:
请看一下PMOS 的原理,对栅极控制来说,图1原理正确。图2的方法是不对的,如果Q7是PNP管,接法也是不对的

网友F:
自己画板直接控制4056的CE脚就好了,现成板子就用NPN+PMOS控制输出,网上很多参考电路

网友G:
楼主不了解MOS管驱动,楼主的电路PMOS管关闭很慢,作为开关还可以,如果输入大于10KPWM,不管PWM是多少,PMOS管都是常开,楼主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mos管接在  4056 供电端 单片机直接驱动mos 管即可 mos 管gs接个10k电阻

网友I:
同样建议把R96连接U3第5脚的改连接到Q6的D端,应就正常,但Q7这三极管这么用有点不太对,建议Q7用NPN+PNP更稳当

网友J(2024-07-10):
先说你的Q7如果是PNP管,你的C脚E脚就标的不对.你的BAT脚输出电压是不是大与你PWR-CTL电压的,还是在第一个基础上改进,最简单的就是Q7改为NPN管,逻辑改为高电平充电,低电平不充电。如果还是是现在的逻辑,一个NPN一个PNP做反向,但PNP管脚供电必须与PWR-CTL都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