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代码怎么生成不了HEX

楼主(2024-03-3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 = P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P1 = 0x55;
   delay(1000);
   P1 = 0xff;
   delay(1000);
  }
}

楼主:
我点了它,编译的时候显示compiling LSLED.c...
LSLED.c - 0 Error(s), 0 Warning(s).
就是没生成HEX

网友A:
选择一下输入的文件夹,改一下输出hex的名字,再编译试试